伟力120改100s横轴桨夹砍树都不会弯横轴

楼主(2017-03-19):
因手上有14sg控就入手了伟力120玩玩,玩了一个月左右跟坛里所说舵机容易挂、横轴软一炸就弯,大齿一炸就碎。先后按坛里的舵机臂切一刀,换用977大齿爽飞至今,这几天广州连连落雨阴天刚好手上有以前飞100s时的桨夹看看就拿起卡尺各种量度。发现两个中联的尺寸是一样的,这样就好办了!

楼主:
不过还是要改造一下才行,120横轴是1.5,100s横轴是2mm,所以要用2mm的麻花钻把120的中联横轴孔扩大点,因为没有把握所用的是977的中联改不过一切正常!

砍树照片在32楼!

网友A:
中联O橡皮圈是一样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O橡皮圈是一样大的吗?

两个胶圈不一样的,100s的要小一点,我是用120的胶圈的。

楼主:
继续,就是最大的问题120的球头要比100s的球头要大0.5mm这下麻烦,不过很多玩小鸡鸡都有的,我的解决办法就找到它,把坏的100s舵机拆下舵机里的螺杆切一段下来就行了,记住要把球头切短点!我是用120的胶圈,100s的铜 垫片的。

楼主:
装好就这样,在家里试飞正常,要等天气好了才能试外场了。

网友B:
同在广州,有空带上我飞可以飞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在广州,有空带上我飞可以飞好吗

请问广州那里啊?

网友C:
用977大齿盘怎么改?直接按上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77大齿盘怎么改?直接按上就好了么?

直接按上不行,要找支圆珠笔芯切1m长当垫片放主轴再按入大齿即可。

网友C:
笔芯垫在哪个位置?是主板上面还是主板下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芯垫在哪个位置?是主板上面还是主板下面呢?

是垫在大齿与主轴承间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垫在大齿与主轴承间的位置。

懂了,多谢啊

网友A:
有一个问题,螺杆会把限位器磨出一个坑,你应该在螺杆的地方套一段胶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螺杆会把限位器磨出一个坑,你应该在螺杆的地方套一段胶皮

是的,可是手上没有这么小的热缩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是手上没有这么小的热缩管!

热缩管摩擦阻力太大,找废了的球头扣根部切下来用,或者找一样直径的塑料吸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广州那里啊?

我还是学生,住在海珠区鹭江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学生,住在海珠区鹭江附近

哦,我是番禺市桥这边的有空过来飞,500级就可以飞再大就难找场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几时有空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