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力A帆试跑

楼主(2017-03-19):
本周拿到了鸭哥的试制A帆,周5就装好了,但周末一直下雨,眼看周末快过完,撑着雨小点在小区跑了半个小时,下面是一些个人体会。1,弱风性能好很多,毕竟桅杆高,帆面积大了,2,帆还有改进的空间,帆的曲面不够好,3,这帆用的麦拉膜遇水会变形。4,装了这套A帆后,船重心偏后,估计要调整压铅位置,或者小压铅改进。5,前帆挂点还要改,目前还没做到前后帆一致。期待鸭哥的布帆。赶快开工啦,不要浪费brother衣车铺尘。

楼主:
麦拉膜帆料遇水会变皱,变松,有前辈介绍好用的帆料?

网友A:
帆高了好多,用聚酯薄膜0.03mm试一下。

网友A:
双面磨砂聚酯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帆高了好多,用聚酯薄膜0.03mm试一下。

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磨砂聚酯薄膜

透明高光聚酯薄膜的会不会脱水性能更好?

网友:
这种膜用来做塑料大棚,北方用来做温室大棚。风吹雨打都不怕。

网友B:
那个不是麦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麦拉膜……

我晕,是硫磺纸,怪不得变形。

网友B:
只船架有个运输模式的……不用拆龙骨跟压铅,直接利用重力来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船架有个运输模式的……不用拆龙骨跟压铅,直接利用重力来自锁的……

乡下佬没用过甘高级船架,全部拆开体积小D,减少塑料件受力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乡下佬没用过甘高级船架,全部拆开体积小D,减少塑料件受力时间。

拆来拆去,小心船身塑料件疲劳,更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来拆去,小心船身塑料件疲劳,更惨啊。

老外发过船壳稳定版周边开裂的图,个人觉得船壳底部挂着秤砣一样的稳向板一起运输,发生碰撞,肯定是又薄又脆的船壳比ABS底座先烂掉。还是分开运输稳妥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外发过船壳稳定版周边开裂的图,个人觉得船壳底部挂着秤砣一样的稳向板一起运输,发生碰撞,肯定是又薄 ...

你喜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喜欢啦……

原厂的螺丝位上多几次就压出痕。用尼龙舵机盘做个垫片。强度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螺丝位上多几次就压出痕。用尼龙舵机盘做个垫片。强度好很多。

从来不拆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帆看上去好大哦,不是龙力的尺寸是肯定的,但是否在RG-65规则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帆看上去好大哦,不是龙力的尺寸是肯定的,但是否在RG-65规则内啊?

版主你好,应该是按照65的A帆尺寸做的,具体要问下鸭哥。我才刚拿到不久,

楼主:
换风筝布帆。

楼主:
今天鸡眼扣到位了。穿线上帆。效果不错。期待新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