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装480级别,兼容450L改装机身

楼主(2017-03-19):
好久没上论坛了,飞机也基本处于停飞状态,过完年突然对开源飞控来了兴趣,于是入了一套PIXmini,有人说直升机装飞控就不好玩了没意思,其实装飞控其实玩的是开源飞控而重点不是直机,之所以选择直机为载体是因为对直机的喜爱,本想装在logo600上,可是手头没有可以用的电池了,而且jj太大了不方便,富力380拿来飞特技的不想动,jr450改装机还要继续完善不能拆,所以只剩下一台450L空机了。手上还有一套亚拓460mx和45a电调套装,还有一套JR450电机电调套装,选择亚拓套装。尾舵机是kst215,斜盘舵机凑了一套银燕的金属舵机。但是发现450L机身不太好装飞控以及各种附件,考虑后决定自制一款基于450L铝件兼容的机身,既实用又省钱。另外改为双电池,手上刚好有男爵的6s2200mAh,电池可以使用,希望提升留空时间。
废话不多说,第一步,画出图纸。

二维线框

看看sw渲染效果图

图纸出好后,选择1.5mm3k碳纤维板制作,用普通环氧树脂板打出样板.

一次通过,接下来打出碳纤维侧板及附件.

开始组装.

组装过程不再详述.装上两颗电池来一张

机身底板下方四个孔用于连接飞控减震板.装上电子设备后还是发现作图时很多地方欠考虑了
1.侧板电池槽留的余量不够
2.忽略了安全开关安装孔
没办法,只能手动先修改了,装上所有电装看看

看看有多重

起飞重量1.56KG(双6s2200毫安电池并联)

装上后先降低了升降和横滚感度进行试飞,可惜没有人帮录视频
飞控安装参考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以及zhangpengsir的技术贴加上卖家送的教程,地面站用的mp
飞了三个起落,自稳模式,飞行平稳,但是锁尾感度不够.
好久没码那么多字了,感觉好凌乱,自己对开源飞控还知之甚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摸索和学习,从现在起,掉进PID之坑,故发此贴,以示入坑

网友A:
请教下楼主,那个渲染效果图是用啥软件做的?

网友B:
不错不错,cad导进sw里面作为草图拉伸成零件再装配吗

网友C:
赞!楼主很厉害!要是能加工一套不影响戴头罩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很强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cad导进sw里面作为草图拉伸成零件再装配吗

有的直接用cad建的3d,我sw才刚学,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那个渲染效果图是用啥软件做的?

额...用的solidworks,自己也是最近才用不是很熟悉,不过感觉比cad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楼主很厉害!要是能加工一套不影响戴头罩的就更完美了

可是我没有头罩

网友D:
楼主很强悍,全力支持楼主!

双电池的安装方式很不错,GPS还是建议尽量往尾部靠,设计一个轻便并且无需金属螺丝固定的座最好。

如果套件可改装,升级成380桨更好。

网友:
太强大了!动手能力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强悍,全力支持楼主!

双电池的安装方式很不错,GPS还是建议尽量往尾部靠,设计一个轻便并且无需 ...

谢谢zhangpengsir老师捧场,gps暂时这样放,暂时不用gps,干扰太严重,gps安放座打算用尼龙螺丝安在尾管,下一步准备升级420桨,用富力升级件皮带,方案正在研究中。

网友:
装出来一个大胖子。。

网友E:
gps建议楼主放尾管靠后位置

网友:
直升机飞控,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建议楼主放尾管靠后位置

多谢建议已经发现了一装上就磁场异常

网友:
这个要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