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8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03-19):
最近想入个308,冲着它充电快。我想请教哈,1,308有啥缺点。
2,有个了308,其他的平衡头充电器,是不是可以不用了。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它的平衡能力强不强,可以拯救老旧电池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是4s 40ah铁锂电包。给308用,可以40a冲电吗。

网友A:
没有感觉icharger有多强大啊,充电电流和平衡电流大,精度就那样吧,跟那些3-400 5-600块的充电器精度是一样的。对了icharger也是国产牌子,放心买

网友B:
308在用不错。不过建议稍微加点儿米入Graupner的那个很炫的充电器。真心话!

网友:
4s的电包308可以用,但是不能满功率的使用,得设置。如果用308还是建议8S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感觉icharger有多强大啊,充电电流和平衡电流大,精度就那样吧,跟那些3-400 5-600块的充电器精度是一 ...

谢谢哈。我还以为很好很好

网友:
我手里有个406
1.充电的话,电流越小精度越大。进口的一个德行。电池都是会回压的。何况,你充电真就差那么0.1V的电量么?再说电池质量也是问题
2.配色确实难看
3.外场用那个206简直就是神器。飞KT板还是A6是神器
4.我那个用了2年多了,风扇声音有点大,估计快挂了。还没打开看过能不能自己换
5.功率大,还要投资个电源
6。输入电压宽,这个很不错
7,他带个回充模式。用车电瓶外场的可以应急

网友:
不飞700有几个308可以全功率的,6s低于4千的电池根本不会马力全开

网友:
飞550也可以啊,花牌石墨烯,两路30a充电,基本保证飞机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在用不错。不过建议稍微加点儿米入Graupner的那个很炫的充电器。真心话!

308就过剩了。玩的固定翼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学到不少知识。小弟一直飞固定翼3d,偶尔搞下小胖子 fpv  210穿越。直升机不玩。手头上的充电器是乐迪cb86plus 和sc608。手上电池是3s1300 2200  4s 1300 5200。以后想再升级50e和70 e,再大就搞不起了。现在充电器有点搞不定了。。总结就是钱,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楼主:
土豪就没这些烦恼了。还有一只一个人单飞,出现过去捡飞机,急着收摊,东西忘拿搞没了的。也不想设备太多,太重。308是好,就是有点小贵,功能又有些过剩。主要是贵

楼主:
平衡头大电流冲,感觉电池放电能力会变差。可以确定的是容易3s变2s,4s变3s

网友C:
指望任何充电器“拯救老旧电池” ? 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望任何充电器“拯救老旧电池” ? 你想多了。

大神,我要是有钱入也入4010,就没这多烦恼了啊。工薪穷人就想1块当2块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就过剩了。玩的固定翼

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8在用不错。不过建议稍微加点儿米入Graupner的那个很炫的充电器。真心话!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要是有钱入也入4010,就没这多烦恼了啊。工薪穷人就想1块当2块用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无论什么充电器都没法解决这问题,因为是电池本身化学物质发生了不可逆的反应,就算是4010也没用。

网友:
电池老化或者电芯死亡,神也无能为力。但是给老旧电池充电并充充电器会比串充快一些,再但是老旧电池由于内阻增大冲进去的电实在是捉襟见肘,故老旧电池就是老旧电池,老了就是老了,科技兴许能回春,但很难还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