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7-03-19):
我有一块带触摸屏的液晶显示器,但不知触摸咋与电脑连接,如图:

楼主:
只有一个VGA口和电源口

网友A:
应该还有个USB接口

网友:
显示器是DVI-A、DVI-D和DVI-I其中一种接口,vga是蓝色接口的,dvi是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个USB接口

我想也是,但就是找不到这个接口在哪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么指导的

网友:
可以去官网查看相关型号设备。
https://www.xenarc.com/

网友:
可惜,不认得英文。

网友(2017-07-22):
还能用,电容哪里不是爆浆吗?

网友(2019-02-02):
电子触摸的显示屏,是独立的产品?还是留有接口须和计算机连接?有些电子产品不通过接口连接,而通过无线蓝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