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期间突然油门变0又恢复

楼主(2017-03-19):
有谁知道为啥我在练习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坠地然后又升起? 看日志是油门突然变0,然后又恢复上去了配置: 130机架,1306电机,4s 850锂电

屏幕快照 2017-03-19

网友A:
我一个90的无刷,因其中一个电调的MOS管烧毁,出现过飞机电机间断性停转的情况,调试现象为,油门不变,电机时转时停,飞行现象为飞机突然坠地,又突然弹起。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电调上的原件有无异样,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B:
电调故障或是热保护。

网友:
遥控器干扰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故障或是热保护。

不是电调,因为这个值是飞控给电调发出的指令飞控不知道电调实际输出多少。可能是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90的无刷,因其中一个电调的MOS管烧毁,出现过飞机电机间断性停转的情况,调试现象为,油门不变,电 ...

谢谢提示,不过是新买的电调

楼主: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调,因为这个值是飞控给电调发出的指令飞控不知道电调实际输出多少。可能是失控了

确实小红点是跟着控走的,是接收机的输出,不是电调的输出,改天换个接收试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小红点是跟着控走的,是接收机的输出,不是电调的输出,改天换个接收试试,谢谢

如果小红点伴随油门下降, 有可能是接收机干扰或遥控电位器漂移,按理说接收机失控再恢复不会那么快

网友E:
感觉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F:
我三台机都出现过同样故障,好怀疑是受干扰或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小红点伴随油门下降, 有可能是接收机干扰或遥控电位器漂移,按理说接收机失控再恢复不会那么快

控有问题,我刷了devo10最新的固件,那不是一个正式版,莫非这有问题?会因为图传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有问题,我刷了devo10最新的固件,那不是一个正式版,莫非这有问题?会因为图传干扰么

图传一般用5.8G,控一般是2.4G,干扰不到的

楼主:
今天用ppm接收机试了一下,木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三台机都出现过同样故障,好怀疑是受干扰或控有问题。

我换了ppm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接收机的问题

换了ppm接收机,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小红点伴随油门下降, 有可能是接收机干扰或遥控电位器漂移,按理说接收机失控再恢复不会那么快

是接收机的问题,估计是干扰吧,今天换了ppm接收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收机的问题,估计是干扰吧,今天换了ppm接收机,没有任何问题。

那还真是奇怪,不过找到原因了总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