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我的精灵二出现问题了,求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7-03-19):
启动就这样子,有个电机好像转不起来,推油门的时候要用手抓住反复的推油门,等稳定了以后才能起飞,起飞以后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要怎么样解决?有大神知道吗?

万分感谢。

以下视频……

网友A:
电调坏咯,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坏咯,换一个

电调坏了的话为什么飞起来就没有问题,已经飞了两次,起飞后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坏了的话为什么飞起来就没有问题,已经飞了两次,起飞后都没什么问题

当我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我没说吧

已果断买了一个电调。感谢

楼主:
换上电调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