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下问题,求大神进来赐教,最好说的权威详细点

楼主(2017-03-20):
我有个朗宇2206  1500kv的电机,电机里没杂质什么的,全部清理干净,装大胜12a电调和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油门行程已经校准好,用2s和3s(电池刚充好电,电压正常)两种电池都试过,空转的时候一切正常,当在两种电调下装8寸桨时,带桨12a电调启动的时候电机哒哒哒的,就像那种缺相的感觉(香蕉头和其他连接地方都检查过,没有脱焊或虚焊,这两个电调也没问题,用其他电机上正常),要来回推好几次油门才能正常启动旋转,有时推两三次就能转起来,有时要推好多次才行。带桨40a电调启动的时候正常,但是油门最多推到80%,再推或迅速推到满油电机就停转。一直找不到原因,折腾了好久。后来换了6寸桨启动满油就正常了。但启动的时候很小油门稍微还有一点点顿促感,不过没什么影响。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过载吗?但是这个朗宇2206 1500kv的电机,说明上写着2s电池下可配9寸桨,3s电池下可配8寸桨,真是搞不懂为什么电机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赐教,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缺相,脱焊或者虚焊造成!这次愣是找不到原因!电机重新绕过线,找专业人氏修理的,但以前没修理过没炸过的时候都正常,后来炸过的时候也是有启动哒哒哒的缺相的这种情况,但只要启动了,用12a电调满油也正常,,那时还装8寸和9寸桨

网友A:
确定是缺项问题,本人遇到过,或者是电调损坏,就两种原因,代换法排除12a电调有没有损坏,更换确定没有损坏,焊接电机故障排除了,还能减重,这个电机是飞3D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缺项问题,本人遇到过,或者是电调损坏,就两种原因,代换法排除12a电调有没有损坏,更换确定没有损 ...

各连接地方都正常,电调用其他电机也正常,问题空转没问题,如果缺相,空转就应该哒哒哒的,但是不是,空转正常,带桨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连接地方都正常,电调用其他电机也正常,问题空转没问题,如果缺相,空转就应该哒哒哒的,但是不是,空 ...

那是扭力问题,扭力达不到,是磁钢问题,确定哪里的问题。带桨应该电机发热,尝试从小桨开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扭力问题,扭力达不到,是磁钢问题,确定哪里的问题。带桨应该电机发热,尝试从小桨开始测试!

装6寸没问题,电机怎么也不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6寸没问题,电机怎么也不发烫

测推力,自己缠电机达到百分之75就不错了

网友:
我也是。我怀疑是电调问题,发回去换了。看我帖子

网友B:
无刷电机启动是最困难的时候, 只要起来了就好了. 楼主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电机和电调本身都可能没大的问题, 只是很难配合.
总的来说都是由于相位检测失败造成的. 但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虚焊, 接触不好等常见问题很容易排查. 但还有可能是电机磁钢性能下降, 电调相位检测灵敏度不够, 电调MOS管老化或性能不够等因素引起相位检测失败.
在这情况统统表现为电机启动难, 但只要运转起来就没什么问题. 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时有一段启动期, 由于转子在静止时无法进行相位检测, 电调是通过强制换相让电机先运行起来, 达到一定的速度后才进入反向电动势相位检测的闭环. 如果信号差, 或速度不够, 就无法启动. 电机无负载时, 启动速度大, 所以空转的时候不容易出问题. 一旦有负载, 启动速度不够就有可能启动困难. 而且往往只有特定的电机和特定电机配合才会有问题, 无论是换电机还是换电调都可能不出问题.
我之前有测试过一个空载都启动困难的电机, 把电调换相检测的灵敏度提高, 效果立竿见影马上可以正常启动了. 但电机用其它电调没问题, 电调配合其它电机同样也没问题...
另外, 我还遇到过3s难启动, 2s没问题的现象. 应该和之前分析的原因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启动是最困难的时候, 只要起来了就好了. 楼主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电机和电调本身都可能没大的问题 ...

你好,怎么提高电调换相检测灵敏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提高电调换相检测灵敏度的?

刷blheli固件,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lheli固件,调整参数

具体怎么操作,怎么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