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拆机后阻塞感弱了,启动不了了

楼主(2017-03-20):
是气密性不好了还是拉缸了?为什么启动不了了

网友:
应该是气密性不好了,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到位,检查下是否丢失了垫片

网友:
阻塞感小了,是缸压小了吧,气密性不好了,怎么解决不懂,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阻塞感是说缸压?滴两滴油进去你的阻塞感就会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塞感是说缸压?滴两滴油进去你的阻塞感就会回来的

对,缸压低了,不过又拆机发现是活塞环莫名其妙断裂了,买新的换上试试再说

网友B:
和我的汽油机一个毛病、现在还没修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汽油机一个毛病、现在还没修昵!

我的活塞环坏了,换新试试,还没到货

网友B:
我的环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前面有个哥们说滴几滴机油到气缸里,有压缩了过一会又不行了,我在咸鱼收的华盛20cc的汽油机,今天捣鼓了一天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前面有个哥们说滴几滴机油到气缸里,有压缩了过一会又不行了,我在咸鱼收 ...

火花塞坏了没?或者汽缸里淹油了吧?

网友:
返厂维修得了。DLE售货服务杠杠的。

网友C:
你烧的什么机油啊  !!!怎么这么黑啊 要用全合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烧的什么机油啊  !!!怎么这么黑啊 要用全合成的啊

烧的纯汽油

网友D:
要混合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混合机油

嗯嗯。刚问过DLE售后了,要用混合油,不能用纯汽油,我是用二冲程合成机油,与汽油比例1:30。

网友:
不加机油积碳 拉缸迟早会挂的

网友C:
这是多大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大cc的?

20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