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整,真搞不懂,大神救救

楼主(2017-03-20):
如图,遥控器在中立点,陀螺仪增益值为-96%这个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请问怎么调··第一次接触无副翼。真心难懂。还请帮忙
k8固定在飞机上,双面胶需要贴几块??

网友A:
双面胶一块足矣,你是设置控上调感度还是软件界面调感度?如果是控上调感度,看看调节控上参数软件界面有没有变化,不过我喜欢在软件界面调感度,设好就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一块足矣,你是设置控上调感度还是软件界面调感度?如果是控上调感度,看看调节控上参数软件界面有没 ...

软件上面在哪一个界面调节

网友A:
建议仔细研读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研读教程

这教程有没有地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教程有没有地址啊

一般卖k8的都会给,也可以论坛多搜索,或者留个qq发给你。

网友:
把控里面5通道调到大于零,试试,我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卖k8的都会给,也可以论坛多搜索,或者留个qq发给你。

网友:
百度里面搜一下 vbar设置  就有详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