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改金属舵机有点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17-03-20):
哪位朋友的120改了金属舵机,能不能发个图看看舵机连杆是怎么改的,我改出来飞起来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A:
没改过!我的是110能改吗

网友B:
我的120也改了,舵机臂直接剪掉一节留两孔就足够了,因为金属舵机比原装舵机要高,连杆就显的长了,特别是前连杆,以前看过120改金属舵机的帖子,是把前连杆折弯,我是直接把连杆带螺纹一头剪掉了一截,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我的是110能改吗

110没必要改,舵机基本不会坏,只是时间长了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20也改了,舵机臂直接剪掉一节留两孔就足够了,因为金属舵机比原装舵机要高,连杆就显的长了,特别是 ...

行,谢谢,回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谢谢,回头再试试

不客气,刚好自己改了下,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再把横轴,桨夹改用100s的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把横轴,桨夹改用100s的就更加完美了。

手头没有100s的横轴桨夹,120的横轴太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100s的横轴桨夹,120的横轴太脆了

买120配时一起买就是了

网友(2017-04-20):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