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器正确3d设置教程

楼主(2017-03-20):
希望老手能给新手出个正确模拟器3D教程,让新手与单飞新手少走弯路,看看那位大神有时间车个教程。

RealFlight 7 模拟器
凤凰模拟器

楼主:
说实话好多新手不会设置模拟器的,什么3d,真机参数设置什么。如何让模拟器尽可能接近真实,只有那些老手才知道。

网友:
就是呀!有些人一说话就让自己去百度或是论坛找什么什么帖子!说实话根本就找不到!都是老手写的!标题有的用词很专业化!对于咱们新入门的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搜!还老是说新手懒

网友:
哈哈哈   是啊  其实直升机本来就很难,网上详细的资料也很少,所以啊,还是希望有大神能搞一些详细帖子出来传授经验

网友A:
因为这些真的是很基本的。。我前两三个月也是新手,自己研究研究几分钟就懂了,伸手党跟高冷老鸟的战争不想引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些真的是很基本的。。我前两三个月也是新手,自己研究研究几分钟就懂了,伸手党跟高冷老鸟的战争不想 ...

是的,目前网络能搜到的资料和教程太多了。
伸手党太多,自己不学习研究,就指望别人一步步教你,还在那抱怨,哪来的风气?

装机不懂看说明书,电调电机不懂看说明书,陀螺仪不会看视频和说明书,资料一大把,但愿意去学习的人却是没有!

网友:
就把控的通道对应一下  然后加点风速什么的  就可以飞了 模拟器只要是练条件反射 还有练新动作  飞的能控制住 不飘 就可以上真机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