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动车的48V电瓶当外场电包

楼主(2017-03-20):
主要是飞470电池1500的A9充电器,有没有48V降12的降压器,求推荐个

网友:
某宝上有,不过48V的电包降到12V有点可惜了

网友:
买一个 48V 转12V  20A模块就行了 莫宝一大堆卖的啊

网友:
可选项很多的。

网友:
开关电路,供电效率很高的。

网友A:
电动车电瓶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电瓶可以用吗?

买这种安全些, 电流大一点的 20A够了

网友B:
电瓶车本来就是12V电源串联4个到48的,不是直接用电瓶车充电单独拿一个出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瓶车本来就是12V电源串联4个到48的,不是直接用电瓶车充电单独拿一个出来就行了

单独取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车本来就是12V电源串联4个到48的,不是直接用电瓶车充电单独拿一个出来就行了

电动车还是要骑的,难道要拆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还是要骑的,难道要拆壳

直接找一根电源线改, 电瓶车充电口也输出电压的,直接接充电口 ,中间加一个降压模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还是要骑的,难道要拆壳

那还是接个降压模块方便。没多少钱。就怕电充多了,电瓶车没电骑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取不好呢

坐桶下面可以打开,用夹子直接夹起来用

网友D:
我想问  电瓶车的48v 20ah耐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  电瓶车的48v 20ah耐搞吗

飞飞 450应该够了

网友:
买个逆变器算了

网友:
买个 4s 20a的电包200多块 够飞了

网友:
弄个48V的逆变器不就得了

网友E:
推荐弄个支持48v输入的充电器,效率最高,而且一次投资可以用到退魔

网友F:
电动车里本来就有一根12v的线在前面大灯罩拆下来有一个转换器 拔下来就有12v的

网友:
曾经玩过头推车回家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里本来就有一根12v的线在前面大灯罩拆下来有一个转换器 拔下来就有12v的

牛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推荐弄个支持48v输入的充电器,效率最高,而且一次投资可以用到退魔

能支持48v的充电器,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可能我见识短。

网友:
淘宝搜 电动车转换器。
我曾经从电动车上接了一根12V出来,可惜只有10A

网友H:
几年前有连着线练悬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支持48v的充电器,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可能我见识短。

ICharger 4010duo

网友:
淘宝一大堆

网友G:
48v电瓶充满应该用52到53v不知受得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48v电瓶充满应该用52到53v不知受得了么?

4010输入48V以内,超过50V风险大

网友:
电芯也不能拆的话只能接DC-DC变换器了,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电能。

网友:
48V应该是4块12V串联的吧··要不然没那么高的电压···如果是的话那只接一个或者并联不就可以了吗·
·

网友:
这事一点问题没有,买个30a的电动车转换器,直接插入在充电口用就行了

网友:
你就不能把4个电池并联吗,我就用两个20A的电动车电池并在一起用A9充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里本来就有一根12v的线在前面大灯罩拆下来有一个转换器 拔下来就有12v的

是哪个转换器我也想用电动车的电,还有最大能到几安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哪个转换器我也想用电动车的电,还有最大能到几安

拆前面盖板慢慢找 其实只要找个12v的线就够了 几安我倒是没测 或者tb买个转换器也就一二十块插充电那个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拆前面盖板慢慢找 其实只要找个12v的线就够了 几安我倒是没测 或者tb买个转换器也就一二十块插充电那个口 ...

我怎么看转换器都是100多,你最高用了几安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看转换器都是100多,你最高用了几安

tb电动车降压器10a总够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tb电动车降压器10a总够了吧

充电器可以30安十安有点小我说你找的怎么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电器可以30安十安有点小我说你找的怎么那么便宜

30安蓄电池扛得住?

网友I:
那你的意思只能10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你的意思只能10才保险

反正铅酸蓄电池放不出30a肯定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出你一个48-12的模块,用电动车外场充电的神器

上2图看下

网友:
你可以两串一并,出来是24v40a,这个完全可以让你爽飞两天,我用的是两串24v20a爽飞一天一点问题没有,308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几年前有连着线练悬停的

连着线悬停是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