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铝齿轮 or 铜齿轮

楼主(2017-03-20):
我用舵机用得不顺,打开看有1个或2个铝齿 (后来找卖家资讯,卖家说法如下)

(我个人就是觉得铝齿轮成本低)
期望有熟悉这方面的人给个答案!

网友A:
齿轮的噪音大小取决于齿轮的类型,齿轮的材质只是把这个噪音略微放大而已,塑料齿轮的舵机噪音也一样很大,铝齿轮和铜齿轮加工价格差不多,机加工的价格是人工费决定的,不是材料费,尤其是这么小的齿轮,但是强度就差很多了,齿轮噪音小就必须是渐开线斜齿轮以舵机齿轮的大小是没法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噪音大小取决于齿轮的类型,齿轮的材质只是把这个噪音略微放大而已,塑料齿轮的舵机噪音也一样很大, ...

那商家这样换的原因是什么呢?
铝齿看上去就软,还要很多毛刺的样子

网友B:
几块钱的舵机,就没必要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舵机,就没必要纠结了

讨论的是原因,不是价钱

网友A:
用次品铝合金,肯定要比黄铜便宜啊, 而且商家这么改肯定是拿重量轻了当噱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次品铝合金,肯定要比黄铜便宜啊, 而且商家这么改肯定是拿重量轻了当噱头啊

我也这么认为, 什么降低噪声!
刚确认了: 电机轴上那个小齿轮用尼龙比用铜至少便宜3角。

网友:
还是出于经济目得  商家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

网友C:
用铝的话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重量轻了,二是价格便宜了,用铜的话就是强度高了,价格贵了,实际上要说强度的话,当然还要算是钢的最好了,而且重量也要比铜 的轻一些的,价格当然也要便宜的,不知道怎么用得少的?某种情况下,现在的钢的要比铝的要便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的话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重量轻了,二是价格便宜了,用铜的话就是强度高了,价格贵了,实际上要说强度 ...

用钢就要用不锈钢, 而且加工费肯定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钢就要用不锈钢, 而且加工费肯定高

这个不一定的吧,碳钢就行了,还是很便宜的,强度也足够,重量比铜也要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的吧,碳钢就行了,还是很便宜的,强度也足够,重量比铜也要轻的

碳钢太脆吧,  我试用不锈钢的了。

网友D(2017-05-09):
黄铜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