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tiny6

楼主(2017-03-20):
直接对频飞,我用的是X9D+AC800接收对频后不能飞,打开F3飞控一看,遥控遥杆是乱跳的。
因为之前玩过F3飞控,打开一看,接收模式选的2048,换成SBUS就好了。
建议厂家出厂设置好,不然有些新手没玩过F3飞控无从下手。

飞行手感来说,小黄鸡好,但是F3飞控的手感更接近我平时的穿越机。。。

网友A:
这个能用fu家的控吗?内置接收机还是要另配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用fu家的控吗?内置接收机还是要另配接收机

可以的,买的时候可以选,我选的ac800 你选fm800pro就行

网友:
外星人来袭

网友B:
原来ac800可以对拼dx9啊... 我买的dsm2版本,各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ac800可以对拼dx9啊... 我买的dsm2版本,各种失控...

哥们,不好意思,我前面打错了,我的是X9D的控,用的AC800
这个套机,接收不像小黄鸡是集成的,是外接的。
可以选择接收的,X9D选AC800,FUTABA选FM800PRO,也有DSM2的接收。
反正就是用的什么控,对什么接收就OK。套餐里可以选。

网友:
250mAh 电池可以玩多久

网友C:
哥们你这是tiny6貌似,是不是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是tiny6貌似,是不是拍错了,??

是我写错了,原来615的是叫tiny6。。。我以为这个样子的都是叫tiny7,哈哈,不好意思。

网友D:
請問你說手感沒有小黃雞好。是沒有那麼穩定還是油門反應太慢?我有小黃雞也想考慮這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說手感沒有小黃雞好。是沒有那麼穩定還是油門反應太慢?我有小黃雞也想考慮這個啊

我感觉有点抖,不像小黄鸡这么稳。如果撞了东西,小黄鸡不会翻,这个会。但pid可以调我没调。
不过这个的飞行手感更想穿越机,特别手动模式很好飞,小黄鸡的手动几乎不能飞。

网友D:
謝謝,速度控制易嗎?以前試過一些小飛機當比油時速度好快慢不下來,但當減慢油門時則掉下來,所以在家內很難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速度控制易嗎?以前試過一些小飛機當比油時速度好快慢不下來,但當減慢油門時則掉下來,所以在家內很 ...

没小黄鸡好控制,默认参数速度还是有点快。但我觉得性价比高,可玩性比小黄鸡好。

网友:
图传,费电啊

楼主:
习惯就好,这小飞机都是3分钟左右的

网友:
建议机架提前加固一下

楼主:
我买的是6,没有这个支架,7才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帮打这个支架吗?多少费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帮打这个支架吗?多少费用

某宝搜拓展航模店铺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6,没有这个支架,7才有

可以用胶和牙签先加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宝搜拓展航模店铺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