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70L自旋往左转特别快,右特别慢

楼主(2017-03-20):
请各位老司机指点指点?尾舵行程量左右都差不多都够了!悬停左右尾舵转一样快!试航线左转特别慢,右转快!  导致差点炸机!

网友A:
这个桨做的和某记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做的和某记真像

你不说还真没发现

网友B:
感觉有点不对你的左转右转是以那个为定义的?

网友C:
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

网友:
因为螺旋桨转起来会对机身有个反扭矩   一个方向是顺着反扭矩的力自旋   一个方向是要克服反扭力自旋

网友:
你飞的转速太低吧

网友D:
到底是左转慢还是右转慢,标题与内容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不对你的左转右转是以那个为定义的?

一边快一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左转慢还是右转慢,标题与内容正好相反。

右慢

网友E:
正常现象,嫌慢加大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现象,嫌慢加大行程

怕控制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快一边慢

正常是会一边快一边慢的,把慢的那边舵机行程调大点

网友:
正常现象,用MB的470左转航线就是这个样子,控制不习惯的话容易坏事。

网友F:
一直用mb来着,和楼主介绍一下:1 基础设置 尾舵机行程  尾桨0螺距滑块位置前后极限,靠尾波箱可贴紧,这样完成行程设置。

自旋速度这里要用 遥控器的通道百分比或者dr功能控制。

飞行自旋类动作阶段的魔友就会开始在意自旋速度,尤其是顺逆时针的自旋速度最大值,这里多试飞几次就可以调到适合自己的速度了。

至于调到正逆均衡纠结参数的魔友把 基础行程按照说明书规规矩矩的标定好才会更准一些。

像我这种喜欢靠尾波箱部分极限的不规范标定 就需要用控数值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mb来着,和楼主介绍一下:1 基础设置 尾舵机行程  尾桨0螺距滑块位置前后极限,靠尾波箱可贴紧,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

大概多长

网友G:
这桨赶紧换,我前段时间刚射的,倒飞悬停从桨根断了

楼主:
你是在哪一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桨赶紧换,我前段时间刚射的,倒飞悬停从桨根断了

你是在哪一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