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穿越机不正常

楼主(2017-03-20):
左右转向时  要是摇杆打的太快飞机就直接翻,慢点就没事。求大神指点一下,,怎么回事  怎么调。是f3飞控     还有就是  起步总有个电机不同步   比如在空中要是关一下油门又推上去。。。基本上就是翻滚着地。。好像有个电机不同时转   然后又突然转起来。。。。每个电调都做好了行程校准的,在bf软件上测试电机又非常一致的。。

    我是刚玩穿越个把星期的新手   老司机帮帮我

楼主:
欣赏烂机机,才飞了10块电池左右就变了战斗成色了

网友A:
确定电调校准过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调校准过行程?

当然,买回来单独一个一个校准的。。统一校准也有几次了

网友B:
左右转向时要打副翼配合。由于重心和外形的原因,四轴在空中关油肯定是会翻滚掉下来的,要打开airmode才能在油门收到最小时保持飞机姿态。至于电机启动不同步的问题,打开airmode之后就不用在意了

网友C:
什么图传和摄像头感觉还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图传和摄像头感觉还挺清楚的

这样看着是很好    其实飞起来一片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转向时要打副翼配合。由于重心和外形的原因,四轴在空中关油肯定是会翻滚掉下来的,要打开airmode才能 ...

谢谢大神

网友D:
空中模式在低速有帮助

网友D: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试图把怠速调高。即降低电调油门最小值提高飞控油门最小值。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自稳副翼打多打急了就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自稳副翼打多打急了就翻

会不会是半自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半自稳~

不是啊,我才玩,只会自稳模式啊。手动都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我才玩,只会自稳模式啊。手动都不会

那飞机抖吗?如果抖的话把自稳模式的感度降低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飞机抖吗?如果抖的话把自稳模式的感度降低点试试

确实有点爱上下抖动。谢谢哈,我回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飞机抖吗?如果抖的话把自稳模式的感度降低点试试

今天我又试了下。我的不稳定,时好时坏。今天左右动副翼还是掉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又试了下。我的不稳定,时好时坏。今天左右动副翼还是掉下来

也可以把P降下来试试,如果没效果,那可能不是pid的问题,要看看机架和电机震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把P降下来试试,如果没效果,那可能不是pid的问题,要看看机架和电机震动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