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怎么办

楼主(2017-03-20):
我的控昨天忘记关了,本来是3.7 1s 8c  现在成3.6了,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3.0以下才废吧/3.5还正常

网友:
3.6没问题

网友:
试试小电流看能过来不能。

网友A:
到3.6V确实不算过放,只是尽量避免低到3.7V以下,我的经验是偶尔有几次放到3.7V以下,只要是3.2V以上一般都没啥事儿,但常这样做就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3.6V确实不算过放,只是尽量避免低到3.7V以下,我的经验是偶尔有几次放到3.7V以下,只要是3.2V以上一般都 ...

已经充回来了,谢谢你这样解释,再次谢谢你

网友:
真过放的话, 就是电池折寿呗. 其它也没什么. 我曾把电池放到过0v, 然后充回来(也有充不回来的), 容量立减50% 内阻提升1倍. 还有一些电池在做测试时不小心也放到过3v以下, 影响不太明显.

网友:
3.6真的不算事。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保护电压了。在模型车上容量不够大的电池跑两个极速分分钟3.6。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充回来了,谢谢你这样解释,再次谢谢你

不客气!

网友B:
我做电池容量测试都是放电到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电池容量测试都是放电到2.8V。

好了,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