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款飞控的嘛

楼主(2017-03-20):
求这款飞控的接线图

网友A:
iflight mini f4飞控

网友:
f几的飞控

网友:
晕,楼主这是捡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light mini f4飞控

看螺丝孔边上的印刷线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螺丝孔边上的印刷线像是

晕 让我上4s电给烧了

网友C:
这个装个130 小机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装个130 小机应该不错吧。

嗯 我这就是给90的小无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