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飞控安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7-03-20):
问下飞控安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撞到电池下面,电调边上,飞控离上面电池只有4毫米左右可以吗!  会不会干扰

打算装这 边上电调

网友:
好大的鸡鸡,穿越用吗,打算用nazaA2飞控?

网友:
不会!真正容易受干扰的只是gps内的指南针(只在无gps信号下姿态模式)

网友:
首先考虑减震,然后再说其它的…………

网友:
飞控只要放在中心位置就好。画的图片没问题,但是照片上好像不在飞机中位。

网友:
飞控放在中心位置,和机头方向一致,放平,固定,电调线最好从两边走,不要跨过飞控

网友:
放中间做好减震就问题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