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betaflight电机电调协议

楼主(2017-03-20):
请问关于betaflight电机电调协议
要怎么判断要选哪一项?
我的是kingkong 130gt
厂家写电机电调为:
电机:1105无刷电机
电调:BLHeli 6A

现在是选择125那一项
因为上电后,电机会有电流声,且会微抖动
在想是不是这一项我选错了?

网友:
你是没有校准电调吧

网友:
查一下你的电调的资料,应该会有支持何种协议的说明的。
用错协议确实会有你描术的状况,当然也不排除没校准;但新机新飞控第一次装机,只要协议是对的一般不会乱响乱动的。
我也是自已组装的B6fpv118的,还好玩。

楼主:
有校准的
跟某淘卖家要个说明文件要不到,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校准的
跟某淘卖家要个说明文件要不到,晕

要选pwm协议,其他的都抽筋。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校准。blheli的电调可以用电脑调参啊,调好最低油门值,还有飞控的最低输出值。

网友(2017-12-11):
我的新西达电调用什么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