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飞机使用的PIXHAWK飞控,如何设置自动开伞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各路大神,看PIXHAWK多旋翼支持自动开伞功能,具体是飞机检测到飞机少于最低开伞高度时就自动开伞来保障安全,我用的是固定翼版本,只是有可以设置AU1-AU6的某一个通道开伞,但是没有指令控制自动开伞,请教诸位,如果在固定翼上设置自动开伞保护啊
多旋翼的讨论贴见链接
关于PIX飞控自动控制降落伞的疑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901

网友A:
固定翼可以滑行吧,有必要用降落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可以滑行吧,有必要用降落伞么……

感谢回贴
我的想法是,用降落伞当一个保护环节,万一飞机在空中出现问题,可以减少飞机损失及地面损失
正常降落时,根据场地条件,允许就滑降,不允许就伞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贴
我的想法是,用降落伞当一个保护环节,万一飞机在空中出现问题,可以减少飞机损失及地面损失
...

感觉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增加了相当大的负载而且还不一定有用。估计程序上压根没考虑过固定翼要放降落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增加了相当大的负载而且还不一定有用。估计程序上压根没考虑过固定翼要放降落伞的 ...

固件里有,只是没有找到自动设置,在固件里,可以设置RC9-RC14通道为开伞通道

楼主:
哈哈,问题已解决,各种神坛一顿找,各位高人指点,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问题已解决,各种神坛一顿找,各位高人指点,完美解决

既然解决了,不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问题已解决,各种神坛一顿找,各位高人指点,完美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跟固件有关系,我之前刷的是3.1.1的,这个版本比较低,仅支持开伞,对开伞的其他设置不支持,后来下载3.6的,这个就好了
开伞设置内容比较丰富

网友:
新手过来帮顶一下~

网友:
我也在搞这个,,求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2017-05-20):
求大神微信 想学习pix玩固定翼

网友:
具体分享一下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2017-07-05):
引用 楼主:
跟固件有关系,我之前刷的是3.1.1的,这个版本比较低,仅支持开伞,对开伞的其他设置不支持,后来下载3.6 ...

可以分享下设置的步骤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