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天翼70E的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7-03-21):
看了好久,终于下决心入手一架,无奈囊中羞涩,舵机一直没考虑好用哪种,求大神们建议下。价格实惠性能够用就行。
另外电机闲鱼收了双天5050,480kv电机用普通80a电调够吗?

网友A:
赛高,deko都不错,9170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高,deko都不错,9170有点贵

有具体舵机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好像比较常见的普通配置是kst589、deko6295这两款价格一样,直升机用的较多,直升机板块经常有出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比较常见的普通配置是kst589、deko6295这两款价格一样,直升机用的较多,直升机板块经常有出二手的。

谢谢,我看看

网友:
我见本地一模友的90E用春天舵机,速度0.09,很快,力量9.6KG,6.0V,不贵,140元一个,就是不知耐用吗

网友:
9170和3176混装,国产舵机偏直升机化

网友:
我也想入你说的这个机,你现在入手了吗

网友C:
固定翼千万不能买快的。不要快过0.12秒。因为速度是通过齿轮比调节的。你注意发现同一个厂的舵机体积一样 但速度不同 快的舵 力就小。炸鸡就容易坏。powerhd17克第一个排除 银燕金属第二个排出 也是扫。dm026这个炸几架了 还在。70E 就这些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千万不能买快的。不要快过0.12秒。因为速度是通过齿轮比调节的。你注意发现同一个厂的舵机体积一样  ...

低于0.1s的都是高压舵机了吧,扭力并不小只是电压高了而已,好赢100A电调BEC可以设置电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具体是  春天 哪个型号?我也在选70E舵机,300元或以上的太贵了.

网友:
hitec 5245 配70E性价比最高,预算足的就上7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