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安装 kst ms589的舵机,为什么会吱吱响,用遥控器控制下舵面,也会响。

楼主(2017-03-21):
固定翼安装 kst  ms589的舵机,为什么会吱吱响,用遥控器控制下舵面,也会响。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没见过不响的舵机

网友A:
能正常飞吗 ,声音特别大,不行就换换其他品牌的用用

网友:
数字舵机发出声音是正常的...

网友B:
数字舵机,不响就怪了

网友:
楼主不应该啊,固定翼都用上这么好的舵机了,还不知道数字舵机会响

网友:
换模拟试试

网友C:
数码舵机都会响,不过响的太厉害的话,说明舵机一直在受力,检查下机械安装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飞吗 ,声音特别大,不行就换换其他品牌的用用

用是可以用!  就是声音特别大!很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舵机都会响,不过响的太厉害的话,说明舵机一直在受力,检查下机械安装有无问题。

安装机械问题,感觉受力不是很大啊!  但是一通电就会响,会不会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不响就怪了

好的! 下次换模拟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舵机都会响,不过响的太厉害的话,说明舵机一直在受力,检查下机械安装有无问题。

这个舵机有用在飞控上飞过么!  会不会是pw波的原因?

网友D:
数字舵机.不响那肯定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舵机.不响那肯定坏机。

响的话,那肯定是对了,是吧!  我是用8.5v供电的!

网友:
响是告诉你它在工作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过你这个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你用什么遥控器。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是一样。反正换一个好点的遥控就解决了。

我之前一台的遥控器是AT9,不想说这个品牌差,因为我飞休闲飞机还是很好的。
我也用了数码舵机,7.4V供电。
个人总结原因如下:
数码舵机有自己的定位的频率,精度比模拟舵机要高,假设数码舵机定位精度为0.1,行程200,就需要2000个点来对正整个行程。
说回遥控器,假设我们的遥控器行程精度为0.2,行程200,我们遥控器整个行程只有1000个点来对。

这样,我们的数码舵机在回中的时候要对应遥控器的行程输出。两个设备的程序又是独立的,或者说是两家公司的产品。就有行程中位有偏差。遥控器已经回到中位了,对应的舵机也应该能够回到中位。但是因为舵机接收到的回中信号和舵机自身程序的回中设定有冲突,就造成舵机不能回到中位,或者在中位的偏差位置,舵机就一直要矫正,但是矫正的时候遥控器又没有给指令,舵机就不能再动,这就造成舵机一直自我矫正又无奈于没有信号。
这样就是一种憋着的感觉。舵机就一直跳动,但是频率非常高,范围非常小。不会造成舵面运动。这样就有吱吱响的声音了。

我的解决办法是换了一个遥控器回来,声音全都没有了,很安静,不然在55CC的灯笼飞机上共振产生的噪音真不是一般的吵。

希望楼主能看到。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指正。

网友:
楼上回复很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的话,那肯定是对了,是吧!  我是用8.5v供电的!

2s供电,对 kst ms589的舵机来说,正常的,对固定翼飞机是大材小用。

网友(2018-09-23):
问下楼主 这个舵机怎么样耐用吗?我也正想买这个舵机给固定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