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的APP怎么不搞成支持VR显示的

楼主(2017-03-21):
就是左右屏显示方式,(对大疆来说很简单啊)这样用普通VR眼镜就可以看,用遮光罩始终挡不住阳光,大大影响飞行控制
用手机和平板当显示器在阳光下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网友A:
有第三方,还能头追 荔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第三方,还能头追 荔枝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app store 有好多适配DJI的优质第三方软件。没有普及的原因:1、付费。2、英文(荔枝有中文的)。3、出问题大疆不保修。

网友:
任何一个产品升级换代都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他得给下一代产品留点空间。
汽车手机电脑都这样

网友:
我也想用用VR的方式

网友B:
我已经用上,高清显示,直接使用dji go软件。
我觉得dji之所以不做成分屏的模式肯定是有考虑的,分屏显示分辨率特别低,根本凸显不出来高清图传的优势,那还不如不做。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是重点

网友C:
你不知道dji要卖专用眼镜吗? DJI Goggles.....

网友:
等专用眼镜出来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上,高清显示,直接使用dji go软件。
我觉得dji之所以不做成分屏的模式肯定是有考虑的,分屏显示 ...

应该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拍的穿越机视频,用3D播播放出来,用VR眼镜看起还行啊,大疆不会连3D播播这样的软件水平都赶不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拍的穿越机视频,用3D播播放出来,用VR眼镜看起还行啊,大疆不会连3D播播这样的软 ...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硬件,播放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dji要卖专用眼镜吗? DJI Goggles.....

我也希望找点用上DJI Goggles ,但是等了好久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第三方,还能头追 荔枝

荔枝的vr模式太垃圾了,显示得特别不清楚,还有那个头追模式,我保证你用了一次不会再用第二次。

楼主:
荔枝果然不错!就是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各方面性能和dji go比起来怎么样

地图只有google的,都知道狗狗被中国K掉了,

看来只能用我的飞行轨迹跟踪器显示百度地图了

前面那个文字信息还是立体显示的,哈哈!

这下从此告别阳光困扰了!30多元就搞定了

楼主(2017-07-02):
引用 网友B:
荔枝的vr模式太垃圾了,显示得特别不清楚,还有那个头追模式,我保证你用了一次不会再用第二次。

荔枝头追只能上下移动不能左右转动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