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谁用PIX成功触发过相机拍照的,求帮助

楼主(2017-03-21):
用PIX辅助通道设置相机触发功能 试了网上有的好几种方法都是不行 还在某宝买了一根号称一插就能用的线 然而并没啥卵用 现在就想问问  有人成功用PIX触发过相机吗 我要求助 求指导 我刷的固定翼固件  在参数列表里找不到7通道或者8通道的指定设置 该怎么破

网友A:
不行,楼主就用个笨办法直接机械触发

网友B:
快门线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C:
试过光耦线吗?哪里不成功?有拉出快门开关线吗?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2695

网友D:
楼主的舵角装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门线即可解决问题

不行  我试过了   因为我在参数列表里找不到CH8-OPT这个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楼主就用个笨办法直接机械触发

就是像试试开源的功能   机械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光耦线吗?哪里不成功?有拉出快门开关线吗?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第一个就是做光耦的  问题是根本没有那几个参数CH8-OPT=9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舵角装得。。。。

怎么了 有问题?

网友B:
一直在使用 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使用 没发现问题

能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吗

反正我是使用的继电器触发模式 自己改快门线

网友:
太简单了

楼主:
求指导   我始终搞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   我始终搞不好

接个红外快门就行了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就是做光耦的  问题是根本没有那几个参数CH8-OPT=9都没找到

固定翼固件吗?固定翼是在命令里触发或利用MP地面站(右键功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固件吗?固定翼是在命令里触发或利用MP地面站(右键功能表)。

对 固定翼固件 能稍微具体点说说吗  谢谢了

网友:
没啥好说的 楼主运气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固定翼固件 能稍微具体点说说吗  谢谢了

如图, 用MP触发, 2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用MP触发, 2种都可以。

为什么我试了之后还是不行   是不是还要进行其他设置  还有连线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试了之后还是不行   是不是还要进行其他设置  还有连线等问题

也是要设定 relay pin, cam trig type 等参数,告诉飞控你输出及触发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要设定 relay pin, cam trig type 等参数,告诉飞控你输出及触发方式。

终于搞定了   多谢多谢

网友:
首先要确定相机呀哦是吗信号才能拍照 ,然后到飞控设置里开启相应的通道,设置促发信号,盲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E:
配置成继电器控制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成继电器控制拍照

我用光耦搞定了

网友F:
apm可以直接连接相机触发,pix需要电路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可以直接连接相机触发,pix需要电路转接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其实不管是商业机方法还是楼上的方法或者是单片机的方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接线将物理快门改成电子快门

网友(2017-04-30):
有光藕快门线的制作电路图和实际制作图片吗

网友(2017-07-05):
请教下楼主,你是如何解决的,有详细的步骤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