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小钢炮空中爆磁钢,求推荐电机 更正!电机没爆,是进沙了

楼主(2017-03-21):
我的150刚装好,黑蚁f1, emax1806mt 2300kv, 4s 850mah,4045三叶
第一个FPV起落就空中爆磁钢啦,翻滚着狗吃屎到泥地里,前头两个电机同时爆了,不过这也不怪银燕,本来1806最好只支持3s的。
话说直线那个速度爽的不要不要的。。。
现在求推荐合适的电机,银燕的rs1306怎么样?四寸桨4s是不是应该用低点的3300kv?

更正!!电机没爆哈,是进沙子了,清理一下都正常了,但已经买了1306,在路上了,囧

问题来了,如果电机没事的话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空中失控,翻滚着炸鸡的呢囧

网友:
楼主是暴力玩家

网友A:
电机没烧?

我也想把我的kingkong 1306 上4S 电试试。呵呵,怕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烧?

我也想把我的kingkong 1306 上4S 电试试。呵呵,怕烧掉

没有,多1s电机肯定不会烧,爆磁钢也在意料之中的,不过没想到第一个起落就爆了,拉了两个高速,第三个的时候爆了哈
可能之前也有暗伤了,这几个电机之前在别的机子上小炸过几回

网友B:
4S上4寸桨,可以搞2205啊,甚至可以自己绕个更高的kv。。

网友C:
别用银燕电机了,看起来故障率不低,换朗宇或者KINGKONG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上4寸桨,可以搞2205啊,甚至可以自己绕个更高的kv。。

已经有一套2204装在180上了,就是想搞个暴力150可以共用四寸桨,2205什么的孔位不合适而且也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银燕电机了,看起来故障率不低,换朗宇或者KINGKONG试试

这个是我自己zuo的哈,本来最高只能3s,我强行4s才这样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zuo的哈,本来最高只能3s,我强行4s才这样哈

朗宇标3S我试过6S空转没事。而且如果转速高四分之一都能炸可能是磁钢本身就没粘牢。磁钢是贴在转子内壁的,高转速离心力会将磁钢压在外壳上,怎么可能掉呢?那就是因为动平衡不好。

网友B:
要暴力2205没问题啊,拉力大了重一点也不是问题,kv够高就行。架子可以自己画,孔位也可以对的上。。

网友C:
银燕1306不能上四寸桨。

网友C:
楼主机架是自制的还是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朗宇标3S我试过6S空转没事。而且如果转速高四分之一都能炸可能是磁钢本身就没粘牢。磁钢是贴在转子内壁的 ...

请教下,我kingkong的1306电机标称是12v的,kv3100,我用14.8v的4s电池能行不?是不是只是转速高了,能高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我kingkong的1306电机标称是12v的,kv3100,我用14.8v的4s电池能行不?是不是只是转速高了,能高 ...

小心为好,12V装标称的螺旋桨测量一下电流。如果上4S那么换小一寸的桨看一下电流不超过即可使用。像1806或者2204上4S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为好,12V装标称的螺旋桨测量一下电流。如果上4S那么换小一寸的桨看一下电流不超过即可使用。像1806 ...

好,我电调支持4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我kingkong的1306电机标称是12v的,kv3100,我用14.8v的4s电池能行不?是不是只是转速高了,能高 ...

我的是银燕 1306 4000KV 用的 3 叶三寸桨,4S 850mah电池室外十几度的气温飞下来电机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银燕 1306 4000KV 用的 3 叶三寸桨,4S 850mah电池室外十几度的气温飞下来电机温的。

银燕的1306 支持4s,没有问题
我用的kingkong的1306,厂家的参数上只写了12v。

网友E:
掉粪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粪坑里了?

泥地里,水冲冲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架是自制的还是买的?

买的,rx130/150
3300kv也不能上4寸吗?只要电机不过热就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暴力2205没问题啊,拉力大了重一点也不是问题,kv够高就行。架子可以自己画,孔位也可以对的上。。

上2205有点违背初衷了,本来是想装一台又轻又暴力的,用了2205,电池还要再加大,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2205有点违背初衷了,本来是想装一台又轻又暴力的,用了2205,电池还要再加大,太重了

不过感觉1306可能不够力,用2205是重一点,但是拉力大很多。机子轻也好,飞freestyle舒服

网友:
可以用朗宇的试试!

喜洋洋模型,欢迎您!
https://shop108974027.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0UusZr

网友:
空中爆磁钢,简称爆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感觉1306可能不够力,用2205是重一点,但是拉力大很多。机子轻也好,飞freestyle舒服

上4s的1306 2205用在这个架子上有些大,也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4s的1306 2205用在这个架子上有些大,也费电。

看个人咯,我的210机架,2205kv2300,也上过4寸桨,比5寸的灵活,但是拉力不行。kv高一些的估计更好。1306的拉力我个人还是不放心...至于耗电,1306应该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咯,我的210机架,2205kv2300,也上过4寸桨,比5寸的灵活,但是拉力不行。kv高一些的估计更好。130 ...

210的机架上2205肯定可以,我220的机架也是2205  这个不是看个人,是要看机架和电机电池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咯,我的210机架,2205kv2300,也上过4寸桨,比5寸的灵活,但是拉力不行。kv高一些的估计更好。130 ...

我的是150,2205太大了哈

楼主:
更正!!电机没爆哈,是进沙子了,清理一下都正常了,但已经买了1306,在路上了,囧

问题来了,如果电机没事的话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空中失控,翻滚着炸鸡的呢囧

网友C:
银燕电机动力一般,价格还贵。KINGKONG的推力都能比银燕高一些。还有为什么你其中一个回复说1306支持4S而1806却只能3S?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正!!电机没爆哈,是进沙子了,清理一下都正常了,但已经买了1306,在路上了,囧

很可能过载保护. 过载时, 电流过大会保护, 电压过低也会保护. 应该就是你这种现象, 本来很给力, 突然就软了.
你的电机在4s下小负载运行不会坏. 2s的电机我试过4s带载运行, 几十秒内也没大问题. 但这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据我之前的实测经验, 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后, 电机的最大拉力基本上不会涨了, 功耗却会急速上升.
你用4s感觉很给力, 更多的是因为4s在小油门时, 输出功率更大. 你把遥控器的曲线调整一下, 3s也能在小油门时很给力的 建议测试一下, 4s最大拉力比3s大多少, 估计换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过载保护. 过载时, 电流过大会保护, 电压过低也会保护. 应该就是你这种现象, 本来很给力, 突然就软 ...

有空再多试试,4s电流更小,不应该过载的,炸下来了电量还有3.85,而且新电池,不应该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电机动力一般,价格还贵。KINGKONG的推力都能比银燕高一些。还有为什么你其中一个回复说1306支持4S而18 ...

同级别的能有比rs1306动力更大的吗?如果换1306的话整机还能再轻个二十多克,很可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再多试试,4s电流更小,不应该过载的,炸下来了电量还有3.85,而且新电池,不应该呃

同样的拉力下,4s电流当然更小, 但你猛推油门的时候, 电机可不是根据你的油门来的, 飞控基本上是直接给满油门. 瞬间电流非常大. 我以前做的小四轴悬停也就8A, 但猛推油门时电流可能超过60A.
用4s做动作时电流可能会更大. 给你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动力充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级别的能有比rs1306动力更大的吗?如果换1306的话整机还能再轻个二十多克,很可观啊

可以看一下KINGKONG和朗宇 都有1306。朗宇标的比较保守。他的X2206S标称880g拉力实际上可以达到1150。

网友:
2205,2500kv以上,四寸四叶桨,绝对暴力,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楼上几位明显是拖,拉低别人的品牌,唱好其他品牌,有意思吗。一贴才五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烧?

我也想把我的kingkong 1306 上4S 电试试。呵呵,怕烧掉

kingkong1306不能上4S电,只能支持到3S。银燕1306可以上4S

网友H:
引用 网友G:
kingkong1306不能上4S电,只能支持到3S。银燕1306可以上4S

这里反驳你一下,我就是KingKong1306上4S电的,特地测试过4S满油5秒电机温度不烫。暴力飞行下来电机都是温的。

网友:
新手分享:也是150架子,我用kingkong1306电机,3S 850mA电池,没装图传228g,用3045三叶桨,目视飞行飞起来感觉已经很暴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里反驳你一下,我就是KingKong1306上4S电的,特地测试过4S满油5秒电机温度不烫。暴力飞行下来电机都是 ...

这可真是好消息,我是看到kingkong1306电机的参数上是2-3S,没敢上4S电池,这样说的话改天上4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可真是好消息,我是看到kingkong1306电机的参数上是2-3S,没敢上4S电池,这样说的话改天上4S试试!

放心大胆的4S吧,比3S爽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I:
空中翻滚自旋炸鸡,99%是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空中翻滚自旋炸鸡,99%是电调问题。。。

电机有一相虚焊了也会大油门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