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压缩

楼主(2017-03-21):
在咸鱼收了台华盛20cc的汽油机、我拿到手发现基本没有压缩、到活塞压缩的时候很轻松就能过去、活塞和缸体都是新的没用过、现在发动机发动不了、油电正常回复 驾!皮皮虾:

楼主:
以后买新的还是好一些

网友:
拆开后活塞环上抹点机油然后装上试试。

网友:
或者拆开火花塞滴两、三滴机油进缸,转动几圈试试。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机油刚滴到气缸的时候有压缩了、转了几圈又没有压缩了、什么原因、刚才用启动器发动了、只能大油门能着车、回到怠速就熄火、和压缩有没有关系

楼主:
着车的时候烟很大

网友:
带环的机器在没进油的情况下缸压很小是正常的,新机器你摇桨看看能不能进油?

楼主:
进油是正常的、

网友:
快速拨桨才能感觉到压缩,慢慢拨是没感觉的。

网友(2017-05-02):
可能是压缩比小了

网友:
或者油成分不对,或者油针开小了,或者堵住了,进油有问题。另外,滴机油进去自然会冒烟的,试车的话润滑比在25-30:1比较合适,希望有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拉缸了,拆开看下活塞环在气缸里对口处间隙是否过大,检查活塞和气缸有没有纵向拉痕,以上两种情况有一种就不能正常启动,缸压低,往气缸里滴机油解决不了低速运转不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机油刚滴到气缸的时候有压缩了、转了几圈又没有压缩了、什么原因、刚才用启动器 ...

1 滴进去机油压缩明显,说明有漏气的地方或者说密封不良,要么排除这一漏气处要么加大润滑比,还要仔细查看装配是否到位无损伤;
2 大油门启动运行正常,怠速就熄火,说明进油路和电路没问题,怠速过低,需要调整化油器了;
3 启动时烟过多,说明混合气过浓,如果化油器调整到位,大油门轰几下怠速暖机运转正常了,烟自然就少了

网友:
发动机的三个关键因素:油,气,电其中就以气的因素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