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固定翼的参数比多旋翼固件参数少怎么回事,相机触发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7-03-21):
这几天在这腾PIX的相机触发功能 网上看了一些资料照着做始终不能成功  很郁闷  于是在某爆买了一根触发线  发现还是不行  于是就开始折腾了  发现一些问题,见下图:

从上图看   疑问出来了  同样的PIX板子刷四轴固件   在配置/调试中就有扩展调整 参数列表中有CH7_OPT和CH8_OPT这些用于设置相机触发的参数   而刷固定翼固件就直接没有扩展调整这一项和CH7-opt  CH8-OPT这些相机触发需要的参数   而网上的教程也是基本围绕这几个参数进行的 我不知道是我滴理解错了   还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网上的教程实现相机触发基本上需要用到7通道  而7通道设置在扩展调整里  其次还需要CH7_OPT或CH8_OPT这个参数进行配置    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我刷的固定翼固件根本就找不到扩展调整这一栏   而且参数列表中也没有CH7_OPT或CH8_OPT这个参数  这样一来我根本就设置不了PIX触发拍照这个功能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就想问那些用PIX飞固定翼进行航测拍照的  怎么调试实现相机触发的  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A:
3.2.1时代的教程已经不适用3.7时代了吧,楼主需要仔细研究下全部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1时代的教程已经不适用3.7时代了吧,楼主需要仔细研究下全部参数表

可是我更新了一下固件  也就到3.3啊

网友B:
我的都有,我刚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更新了一下固件  也就到3.3啊

那你是APM吧

楼主:
对啊    我升级了一下地面站  也升到3.7的固件  发现依然没有扩展调整  甚至参数列表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有,我刚设置的

是MP地面站?   什么版本的   我升级到最新版本  还是没有扩展调参

网友A:
这里要设置下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设置下才会有

已经设置过了   但是依然没见到 扩展调参 这一栏  我刷的固定翼3.7.1的固件  我现在觉得是不是固定翼下不需要扩展调参?  那么该怎么实现相机触发设置呢

网友C(2017-05-17):
lz是否解决?我用的是飞萤6s+快门线,基本按照资料设置来着,就是没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否解决?我用的是飞萤6s+快门线,基本按照资料设置来着,就是没任何反应

我的成功触发了  要在地面站的任务规划里点击触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成功触发了  要在地面站的任务规划里点击触发

我这边也弄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飞之前在地面站上触发一次没整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也弄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飞之前在地面站上触发一次没整明白

楼主你后来是怎么整触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后来是怎么整触发的

狗 日的模块一定要单独供电,否则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 日的模块一定要单独供电,否则不能用

楼主能详细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成功触发了  要在地面站的任务规划里点击触发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详细点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详细点的谢谢

我用的是飞萤6s,上面配有一个快门模块,一根线是信号线,一根是模拟图传线。
第一反应就是将快门信号线接入飞控功能口即可产生快门信号。实际上完全没有反应,一定要将该模块单独供电后才能启动快门模块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飞萤6s,上面配有一个快门模块,一根线是信号线,一根是模拟图传线。
第一反应就是将快门信号线 ...

谢谢了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飞萤6s,上面配有一个快门模块,一根线是信号线,一根是模拟图传线。
第一反应就是将快门信号线 ...

这位仁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弄,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够get这项技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弄,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够get这项技能呢

这个不算啥技术吧lz已经很明白告诉你怎么弄了,我就是按照那个来的。
至于相机这个就是看看就好,没有几个像我这个穷鬼会用飞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