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巴线断了,自己绕了一个

楼主(2017-03-21):
没想到100s锁尾那么好,原装电机锁尾一直顺时针转,现在就是一根棍,怎么翻都不移位,猜想原厂电机肯定是少绕线。买的0.16漆包线,19匝,绕起来还是有点费力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是采用那种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采用那种接法的?

星型,三角形接法会烧的吧

网友:
就佩服电机都能自己绕的。

网友:
淘宝没有找到0.16的啊,都是15或者17

网友:
就是0.16的线,一般绕19圈左右,绕的细致点可以绕20圈。

网友:
这是有logo的

网友:
这种无logo

楼主:
原装的线估计是0.19的,很粗,绕19匝有难度,一开始我买0.16还以为买错了,后来自己绕了就知道了,0.16刚好,粗了绕不了,线会散开

网友:
电机尾巴不好不赶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