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度耗电

楼主(2017-03-21):
我正在指导小学生做直线船模。船做好了,发现电池单带电机超级耗电。四节电池带双电机只能跑5,6米。另一艘单电机的船可以跑50米左右,且电机发烫厉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呀!请教高手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你这水平还是别指导小学生了,先回去把初中物理好好学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水平还是别指导小学生了,先回去把初中物理好好学学吧

老大,没水平,才问呀!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B:
这电机,很像以前随身听上面的,这么小的电机带这个大个桨,空转还行在往水里面一放,那负载。。。。。。换电机。要么上3,7的锂电

网友C:
小电机带大桨,我只能呵呵,电机阻力太大转不动带来的是更多的电转化为热能而不是动能,解决办法,或换很小的桨,或换电机,或换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很像以前随身听上面的,这么小的电机带这个大个桨,空转还行在往水里面一放,那负载。。。。。。换 ...

明白了,谢谢您呀!上过3.7的锂电了,立马电线发烫,过几秒连电池盒的弹簧都烫变色了,赶紧拔电。谢谢您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机带大桨,我只能呵呵,电机阻力太大转不动带来的是更多的电转化为热能而不是动能,解决办法,或换很小 ...

谢谢您提醒,因为是学校买的套装,所以没过脑,我本来是教他们飞玩具四轴的,都没有接触过船模。我们这里是个乡镇小学,周围也只能找到一个我这样玩航模的了,见笑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手艺糟糕啊

网友:
乡镇小学都有指导航模的了。。这地方得多发达。。我这地方可能高中生都没见过航模

网友D:
不换电机不换桨也可以,给电机加个减速机构,转速降低,扭矩增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呀!上过3.7的锂电了,立马电线发烫,过几秒连电池盒的弹簧都烫变色了,赶紧拔电。谢谢您 ...

主要还是电机太小了,淘宝上370   380电机很便宜,买2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电机太小了,淘宝上370   380电机很便宜,买2个

呵呵,这小船放两个380能沉了。

网友F:
电机和桨严重不匹配啊,电机是高转速低扭矩的,但这个电机配的桨螺距太大,如果不换马达或桨的话,建议你装空气桨算了。

网友G:
负载太大了,换小桨吧

楼主:
是啊!这在赶时间验证老师们去年的錯误,他们甚至不知道船有舵这回事。去年他们的比赛全军覆灭,参赛的船全都在打转。4月就要比赛了,赶紧验证舵的作用给他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换电机不换桨也可以,给电机加个减速机构,转速降低,扭矩增大。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小船放两个380能沉了。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H:
加齿轮减速,电机可以用130大小的,玩具上用的最多的,换同时换小浆,有比这成熟的多的套材,等下我找个图你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和桨严重不匹配啊,电机是高转速低扭矩的,但这个电机配的桨螺距太大,如果不换马达或桨的话,建议你装 ...

谢谢您的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太大了,换小桨吧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齿轮减速,电机可以用130大小的,玩具上用的最多的,换同时换小浆,有比这成熟的多的套材,等下我找个图 ...

哦!太好了!谢谢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太好了!谢谢您!

图中只用了一对电池,一个电机,电机后面是减速齿轮+一拖二 到两个螺旋桨,螺旋桨轴到船底有个小槽, 灌黄油防水,没有双电机同步问题

螺旋桨只有这么大

还有上装,可静可动,我们当年跑直线比赛都是这类,中山舰,定远号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中只用了一对电池,一个电机,电机后面是减速齿轮+一拖二 到两个螺旋桨,螺旋桨轴到船底有个小槽, 灌 ...

嗯!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会向学校建议的!有困难的话我还会向您请教的!谢谢!

网友I:
首先是桨比电机还要大··真是不可思议··呵呵···既然教学生至少也做个像船一点的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是桨比电机还要大··真是不可思议··呵呵···既然教学生至少也做个像船一点的船吧···

这是向老师展示舵效的船赶岀来,他们甚至不知道船有舵这事,我之前也从没有做过船,今天我就在建议校方买kt板了

网友J:
热熔胶能烫化泡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热熔胶能烫化泡沫吗

烫不化的!粘合的动作最好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不化的!粘合的动作最好快一点!

嗯,谢谢

网友K:
小牛拉大车了

网友L:
不管怎么说你是在做正事,加油!

网友M:
乡村教师非常不容易,大家应该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管怎么说你是在做正事,加油!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乡村教师非常不容易,大家应该多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N:
这电机扭力不行, 转不起来就相当短路了...我看改空气动力得了
另外, 一般的5号电池, 如果电流过大不会损坏, 只是内阻一下变得很高, 放不出电而已. 过一阵就可以恢复了, 你那几节电池扔了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没水平,才问呀!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脾气真好。都不知道中将怎么混上去的

网友O:
能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怎么做都值得支持一下。建议做风动船,几乎材料一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P:
小马拉火车,还是满载的火车。。。。换380  或者550电机,你这个电机,感觉上直径1cm的桨怕都带不动。桨换成433左右的,也就是直径在3cm左右的,应该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怎么做都值得支持一下。建议做风动船,几乎材料一样,效果会更好。

好的,我尽量多做些不同类型的船,积累经验。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小马拉火车,还是满载的火车。。。。换380  或者550电机,你这个电机,感觉上直径1cm的桨怕都带不动。桨换 ...

嗯!谢谢您的建议。因为是校方购买的套装。所以有点难办!今天我用剪刀把桨剪小到约一半。130的电机用两节电池带,在家里的洗手池转的快多了!过两天船做好了,再去学校试试。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电机扭力不行, 转不起来就相当短路了...我看改空气动力得了
另外, 一般的5号电池, 如果电流过大不会损坏 ...

哦!是这么回事呀!谢谢您讲的知识点!我原来也就是纯玩。突然被请去做指导。有了一点责任感,但是脑子空空,真是惭愧呀!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
用四驱车电机嘛

网友:
经验可以积累啊!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