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买到假的朗宇电机了,还是朗宇就这质量?

楼主(2017-03-21):
今天新机首炸,2米不到失速翼尖先蹭地翻滚一下,点根烟溜达过去一看,螺旋桨没了。。。
蒙圈三秒,看到桨夹和螺旋桨静静的躺在机身边,然后就。。。
炸了那么多次xxd,第一次断轴,朗宇的电机轴热处理过头了?

楼主:
注意看,螺旋桨+桨夹屁事没有,我也醉了

网友A:
这是朗宇最新版的放撞技术……叫做溃烂式自我吸能技术……你看!就烂了轴吧……有效保护了螺旋桨个电机其他部位!

网友:
哈哈 断了是真的  不信你换个轴  买个轴  换上 就知道 弯了都不会断 哈哈哈

网友:
机身没事就行,换个xxd把

网友B:
轴杂会是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杂会是脆的呢

是啊,我也纳闷
话说回来,飞机基本连个擦痕都没有,桨和桨夹也是几乎完好,这么就断了真心难以接受

还好我是囤货癖,早就买了轴,改天换上继续飞~

话说小精灵f3a是好飞,快速猛关油飘,特别是关油后飘降快赶上塞斯纳了。可惜很多地方不结实,用作航线机练手没多久就得大手术加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朗宇最新版的放撞技术……叫做溃烂式自我吸能技术……你看!就烂了轴吧……有效保护了螺旋桨个电机其他 ...

哈哈,我当时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对于强迫症来说也许是好事,不给你抖抖抖的机会~

网友C:
朗宇A系列是出轴弹头桨夹,X系列桨夹是螺丝拧在转子外壳上的。两者都不是你这样安装的,断层像疲劳,可能是定制款加工过程中造成的。返修

楼主:
这是后出轴款,我刚才在朗宇网站上查了一下有这款。不知道朗宇会不会给保修,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纳闷
话说回来,飞机基本连个擦痕都没有,桨和桨夹也是几乎完好,这么就断了真心难以接受

你问问卖家吧,朗宇电机还是可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是后出的,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后出轴款,我刚才在朗宇网站上查了一下有这款。不知道朗宇会不会给保修,多谢!

更正我楼上说的。我刚发现确实有反出轴款。所以说是因为电机轴卡簧位置被削了一圈导致应力集中。断裂也是在此处。这其实相当于直径只有2电机轴的强度。所以说尽可能正装吧,反装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朗宇最新版的放撞技术……叫做溃烂式自我吸能技术……你看!就烂了轴吧……有效保护了螺旋桨个电机其他 ...

我差点就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朗宇最新版的放撞技术……叫做溃烂式自我吸能技术……你看!就烂了轴吧……有效保护了螺旋桨个电机其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我楼上说的。我刚发现确实有反出轴款。所以说是因为电机轴卡簧位置被削了一圈导致应力集中。断裂也是 ...

可惜此机设计来就是反装,正装不是难看重心难压就是要动手术。换个轴试试吧,真不行改改,哈哈

网友:
建议您问一下卖家,他应该对自己的产品比较了解,会给您一个答复,朗宇电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擦,终于找到知音了,同样的飞机,同样的电机,我已经炸断三根了………………只要桨炸到地,就断了

网友:
氣功打斷的

网友E:
轴的回火处理不到位呗. 一般材料都是实打实的, 没什么可以折扣的(因为这玩意实在是最最基本的工业原料), 只是加工可能有问题. 淬火后钢就非常脆, 手都可以搬断, 但硬度很高耐磨. 钢材的热处理就是在硬度和韧性找折中点. 但一般轴都会倾向于硬度高耐磨的材料, 径向力过大会比较容易断. 汽车那么粗的轴都有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的回火处理不到位呗. 一般材料都是实打实的, 没什么可以折扣的(因为这玩意实在是最最基本的工业原料), 只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朗宇的2216全都是3.17的轴,硬度高但是脆。反出轴应该加强热处理或者是加粗轴的,毕竟卡簧那里是应力点呀

网友F:
炸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网友G:
这个只是方向选择的问题。
追求高刚性,比如碳钢啥的,本来就是脆的,能保证要么是直的,要么是断的。
弯掉不也是报废了么?震动那个大的。如果能接受震动,买个杂牌就行了,别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敝帚自珍,轻易不舍的扔啊。

网友H:
楼主 是不是撞电线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是不是撞电线杆了!

没,躲电线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是方向选择的问题。
追求高刚性,比如碳钢啥的,本来就是脆的,能保证要么是直的,要么是断的。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终于找到知音了,同样的飞机,同样的电机,我已经炸断三根了………………只要桨炸到地,就断了

话说回来,还是技术不到位,外加脑子不灵光。两根轴都炸断了,每次都拆电机下来换轴。后来才回过味,根本不用拆电机,转子拔下来换轴插回去,然后也不用c卡,直接拧上朗宇自配的那个黑色的限位环,齐活完事。一共三颗螺丝。除了朗宇317轴还是偏细不爽外,现在开始喜欢上这个电机的自溃轴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回来,还是技术不到位,外加脑子不灵光。两根轴都炸断了,每次都拆电机下来换轴。后来才回过味,根本 ...

入魔十年了,朗宇质量精度啥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双天。
低价的话XXD是好选择,非常皮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此机设计来就是反装,正装不是难看重心难压就是要动手术。换个轴试试吧,真不行改改,哈哈

换个轴,不车卡簧那个凹槽因为反装电机拉力会把转子往紧了拉,不会射转子。

网友:
辶断了, 轴断裂 , 轴断了, 轴断了

网友(2018-01-03):
貌似是特点了,朋友前几天去也是飞的和你的同款飞机电机,也是断轴,桨之擦到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朗宇最新版的放撞技术……叫做溃烂式自我吸能技术……你看!就烂了轴吧……有效保护了螺旋桨个电机其他 ...

大神级回复,厉害啊

楼主(2018-02-27):
后来买过不同商家的轴,才发现其实轴断了是好事。弯了的轴很难和转子一齐取下来,断的就容易的多!就像上面说的,弯了也还是得换呀,一样的,哈哈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8-12-10):
可能是假朗宇

网友:
头一次见

厉害了

网友:
正常我都断过好几根了。

网友I(2020-02-12):
这个挺好,保护了机身,换个轴就行了,一万个轴里有这么一个被你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