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你们水泵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7-03-21):
有人说让接电机上,可是水泵又有正负线,电机前进后退,水泵肯定也会反转,迷糊了

网友A:
不会的 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放心

具体怎么接,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放心

具体怎么接呀

网友:
我猜想直接接一个电压合适的电源就行,可以额外接独立的开关。或者接收机供电,(不过5v够不够不知道。)给一个通道用拨动开关控制开关。

网友B:
2个方案
1 再加一个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的微动开关
2 加上几个并联二极管保证反相关断,也就是电调输出倒车时水泵不转

网友C:
我是块800是2S小电池另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块800是2S小电池另外供电

好的

网友D:
我是另外一个电调单独供电的···用三通道调节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另外一个电调单独供电的···用三通道调节控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案
1 再加一个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的微动开关
2 加上几个并联二极管保证反相关断,也就是电调输出倒车 ...

这个好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案
1 再加一个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的微动开关
2 加上几个并联二极管保证反相关断,也就是电调输出倒车 ...

二极管是不是像小灯泡的那种?

网友E:
接几个整流二极管,百度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几个整流二极管,百度整流桥

查了,看的迷糊了

网友F:
和你电机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直接走主电源上扯个分电源出来加个开关连到水泵就可以了!就是耗主电源的电!有不要的其它小电源接一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你电机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直接走主电源上扯个分电源出来加个开关连到水泵就可以了!就是耗主 ...

已经接在电源上了。谢谢

网友G:
最好的方式是单独用一组电源,2S锂电就可以,别和动力电池,接收电池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方式是单独用一组电源,2S锂电就可以,别和动力电池,接收电池混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方式是单独用一组电源,2S锂电就可以,别和动力电池,接收电池混用。

前辈,你那船上的喇叭是几瓦的

楼主:
奇怪了,我把水泵接在动力电机上,油门一推不管倒车还是前进,水泵都可以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你电机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直接走主电源上扯个分电源出来加个开关连到水泵就可以了!就是耗主 ...

奇怪了,我把水泵接在动力电机上,油门一推不管倒车还是前进,水泵都可以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