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用14SG控3GX陀螺仪

楼主(2017-03-21):
求教。亚拓450L  FUTABA 14SG  油门最低位十字盘水平,只要推油门(螺距),十字盘就倾斜很严重。螺距舵机速度快副翼反应慢谢谢。

网友:
把3GX扔了,换个陀螺再来解答你的疑惑

网友:
楼上正解,换K8吧

网友A:
硬启,校准。

楼主:
什么硬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启,校准。

不懂兄弟,能详细说明不

网友(2018-04-05):
3gx要在遥控器里选择rh3十字盘混控

网友B:
第一步,全部在遥控器里调好。0螺距水平,循环螺距,正负螺距

网友C(2018-08-01):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全部在遥控器里调好。0螺距水平,循环螺距,正负螺距

你好,我正在用14sg+3gx;有问题向你请教:能不能加个q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正在用14sg+3gx;有问题向你请教:能不能加个qq

可以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B:
可以

3gx mp和3gx陀螺仪一样吗?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