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级穿越机:以色列Amimon公司的Connex Falcore穿越机到底值不值799美元!?

楼主(2017-03-21):
文/图 KID

有一种穿越机图传叫做Connex Prosight(以下简称“Prosight”),有一种穿越机叫做Connex Falcore(以下简称“Falcore”)!如果你不知道Prosight是什么?你可以看看5iMX(微信公众号:love5imx、bbs5imx)在去年做的一篇关于它的评测文章 ——全球首款“零延迟”高清数字图传独家首测

而就在今年年初的CES展会上,Amimon公司又推出了一款搭载Prosight高清数字图传的一体化穿越机Falcore,并在B&H、GetFPV、ReadyMadeRC平台正式发售,售价为799美元(约 5503人民币,不含运费!)。对于普通穿越机而言,Falcore似乎贵了那么一点。不过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便宜无好货”,毕竟光是那块Prosight图传就价值499美元。那么除了Prosight图传以外,Falcore还有其他什么值能够值300美元呢?且看5iMX(微信公众号:love5imx、bbs5imx)本期评测……

Connex Falcore参数

机架
轴距:250mm
重量(含电池):720g
电池容量:4S (14.8V) 1400mAh 20.72Wh 75C
极速:80mph(约129km/h  1mph≈1.61km/h)
飞控:Cleanflight F3飞控(兼容STM32)
电机:Falcore 2204 2300KV
电调:飞盈佳乐 猛禽20A BLHeli电调
推力:2.2磅(约 998g)
机臂:φ15.3mm x 1.1mm碳纤维管
机架:1.3mm管状碳纤维框架

图传
图传:Connex Prosight高清数字图传
图传距离:300米(理论)
图传分辨率:720p @30fps/60fps

遥控器
通道/频率:8通道/2.4GHz
电池:2S 5000mAh

临时包装,内容丰富!

跟之前的图传相同,由于是工程样机,所以这款穿越机暂时也没有正式包装,不过所有的附件都有单独的包装和海绵好好保护。

除了飞机和遥控器以外,Falcore的配件也非常丰富遥控器充电器、锂电池平衡充、备用螺旋桨(x2)、电池、说明书以及连接线等一应俱全。

碳纤维机身,坚固耐炸!

Falcore机身采用1.2mm的管状碳纤维框架设计,除了天线和机臂,所有电子设备都受碳纤维框架牢牢的保护着。基本上除了进沙进水,只要不摔坏机架,电子设备都非常安全。

机臂采用直径φ15.3mm、厚1.1mm的碳纤维管与一块厚度4mm的碳板电机座组成,电机座直接插入碳管内,中间通过尼龙件连接。再加上采用快拆的模块化安装固定方式,橡胶圈还会给予碳纤维机臂一个弹性缓冲,使得机臂在受到撞击时不至于折断,完全能抵抗日常联系时的炸机。

位于穿越机机头的FPV相机应该说是最容易损坏的设备了,Falcore的FPV相机同样如此。为了在撞击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FPV相机,Falcore的FPV相机外面增加了一圈橡胶保护层,并且在其外围还增加了尼龙材质的相机罩壳。

虽然尼龙材质的相机罩壳强度不如碳纤维,不过考虑到在高速炸机的时候,机头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受到重创。所以为了保护较为贵重的FPV相机、机架和内部其他电子设备,牺牲较为廉价的尼龙材料作为缓冲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类似于F1赛车中前鼻锥的作用)。其实相机罩壳还是非常坚固的,至少普通的炸机完全不会对其造成破坏性损伤。

Falcore唯一真正脆弱的只有图传天线这一个地方。为了使图像信息的传输更稳定,Prosight图传的T型天线采用了MIMO(多入多出)增益技术,在上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天线顶部的两根MMCX天线,这也造成了Prosight图传的天线相较于传统的蘑菇天线体积更大、也更脆弱的原因。

全碳纤结构,天线脆弱!

Falcore的整体设计理念比较倾向于模块化,拆装相对比较简单。

机臂通过橡胶圈直接固定在管状机架上,电机则是通过MR30接头与设计在机架内部的电调相连(稍后拆机可见)。

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机臂的安装方向(如图中箭头所指)。

Falcore的螺旋桨采用的是5045双叶螺旋桨,原装螺帽为普通正牙无防滑纹路的版本。

由于四只电机的螺纹都是正牙螺纹,存在射桨的风险。所以建议小伙伴,如果购买了这台穿越机,最好是换成带防滑纹路的正牙螺帽。

组装成,实测轴距约253mm。

完全组装好的穿越机就是这个样子了!从组装完成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Falcore的管状碳纤维机架并不只是简单拼凑而成,前后机臂的位置和前倾角的设计都有一定的讲究。

前机臂下置、后机臂上置的设计,有利于飞机在静态和动态稳定。前机臂与机架尾部形成等边三角形的静稳定状态,较高的后机臂位置使占主要重量的电池重心下移,使得整个飞机的重心更靠下形成动态稳定。

与传统穿越机相比,前倾的机臂还能够减少机架的迎风面积从而降低飞机向前飞行受到的风阻,从而增加飞机的速度。

Falcore的安装容易,拆卸也比较简单。如果是普通拆卸,按照组装的方式反向操作一遍即可。如果是要完全拆卸,也仅仅需要一把螺丝刀就能搞定。

在拆的时候应注意先将尾部的图传天线拆下来

拆开之后我们来看看Falcore的内部结构

高端配置,动力不足!

Falcore内部结构

Falcore穿越机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Prosight高清数字图传,我们便可以在机头的位置看到这块图传芯片了,这与我们之前做评测的那块图传是完全相同的(包括数据参数)。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从内部看到FPV相机的固定方式,采用一种弹性固定的方式,既能在炸机的时候给相机一个缓冲,又能减少飞机震动对相机的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拆机可见)。

Falcore的飞控为F3飞控,集成在兼具分电板功能的主板上。

Falcore在飞机的底部还设置有超声波定高模块,这玩意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新手练习,不过对于老司机来说可能就是个徒增重量的累赘了。

Falcore的动力装置为飞盈佳乐的猛禽20A BLHeli电调搭配Falcore 2204 2300KV无刷电机,配合4S (14.8V) 1400mAh 20.72Wh 75C锂电池,理论极速最高能达到129km/h。

不过对于其720g的自重来说,Falcore的动力却仅能提供998g升力。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倒还没什么,如果真要拿来参赛则会显得动力不足,起飞、加速也感觉软绵绵的。所以,这玩意儿真的想要爽飞的话,还必须更换更强劲的动力才行。

布满天线的遥控器

Falcore的遥控器与图传接收器的主色调相同,均为红黑配色,颇具跑车的运动风格。遥控器的棱角鲜明、外观简洁,8通道的设计能够满足穿越所需的基本要求。另外,遥控器自带5000mAh 2S锂电池,终于不用再为遥控器的电池而烦恼了(真好)。

遥控器按钮、接口及其对应功能说明
初级模式/保护模式(SHIELD):具备超声波定高功能,最大飞行高度3英尺(0.9米),航向和横滚动作采用的是混控模式(即横滚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飞机航向的改变)。
中级模式/穿越模式(HORIZON):取消0.9米的高度限制,取消航向和横滚混控,但限制飞机的最大飞行倾角,同时超声波定高功能关闭。
高级模式/特技模式(ACRO):取消飞机最大倾角限制,使Falcore能够做出空翻等特技动作,但不能进行3D飞行。

PS:如果要改3D飞行,需要更换适合3D飞行的电调和螺旋桨,并且在电调和飞控参数中进行应的设置即可。

Falcore的图传接收通过一个安装支架安装在遥控器背面,在安装接收机之后不要忘记给接收机接上电源。

组装完成的遥控器布满了天线

电池及其他配件

Falcore的电池采用4S (14.8V) 1400mAh 20.72Wh 75C锂电池,如果想换5S或者3S电池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实测发现Falcore只能支持4S电池。

当然如果想换容量更大的电池的话,只要电池体积与电池壳的尺寸相吻合即可。

Falcore标配平衡充电器,能够支持2S、3S和4S三种规格的锂电池。平衡充的输出功率为30W(16.8V*3A=50.4W?),这标定功率与计算功率不同就让我有点尴尬了。如果按标定功率来算,充满一块原装电池的时间约为41分钟;如果按计算功率来算,充满充满一块原装电池的时间约为24分钟。

Falcore的其他配件还包括多功能螺丝刀、USB转接线、Micro USB数据线、遥控器充电器和两副备用螺旋桨。

飞行体验及评价

悬停

在没有飞这台穿越机之前,我的心情是忐忑的,主要是因为Falcore高昂的定价(799美元),更是怕炸机之后会对它造成什么损伤。不过在飞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这货上手还是比较快的,毕竟在有超声波参辅助定高的情况下,飞机不至于像DIY穿越机飘得那么厉害,悬停也不容易掉高。

SHIELD模式下的操控

另外,Falcore的操作习惯与普通穿越机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普通穿越机在进行飞行的时候,航向和横滚是采用单独的两个通道进行控制。而当进入SHIELD模式的时候,飞机的航向和横滚动作采用的是混控模式(即横滚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飞机航向的改变),同时超声波模块将辅助飞机实现一定程度的定高。对于没有接触到的新手来说,可能这种操控方式比较好用,但是对于习惯了传统操作凡是的老司机们来说,这种操作方式容易因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产生误操作,所以老司机们在玩这款穿越机的时候尽量使用HORIZON和ACRO模式。

HORIZON和ACRO模式下的操控

在HORIZON和ACRO模式下,Falcore的航向和横滚能够实现独立控制,超声波定高功能将处于关闭状态,同时操作也将变得更灵敏。在ACRO档位还可以实现无限制的空翻动作,除了不能倒飞以外,基本上所有的特技动作都能够实现。

总的来说,这款飞机不管是设计、外形、还是操控体验都是非常不错的,配置也算是目前主流的穿越机配置,除开499美元(约3434人民币)的图传来说,剩下的机架、一体化飞控分电板、遥控接收机、电机等设备也足够值300美元(约2000人民币)的价格。Falcore唯二的缺点就是动力较弱,尾部的Prosight图传天线也比较容易折断。如果在设计的时候能够考虑给天线一个可靠的保护(或者装在碳纤维机架内),那么这台穿越机对于新手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练习设备。而对于动手能力较强的老司机来讲,Falcore的模块化设计和快拆结构使其能够自由选择飞机上所搭配的设备以减轻重量。在更换了推力更大的动力套装之后,Falcore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夺冠利器。本期开箱到此结束,飞行测试请持续关注本帖……

楼主:
占楼放广告

网友A:
实话说,作为一台穿越机居然有7百多克重,在穿越机里是哥斯拉级别,要知道御也就是比它多十来克而已,太过尴尬。但是如果做成航拍机,那个mini版图传完全是硬伤:为了低延时而采用不压缩方式,需要极高的传输带宽,带来的后果就是图传距离大幅度缩短,而这个图传虽然号称是为穿越而设,但是在穿越高机动、高速度、复杂赛道里是否有稳定的表现还有待验证,而且其图传天线的放置实在有待商酌。
整个机子给人一种临时拼凑的感觉,简单的把现有东西凑起来,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科技,但是打开里面就....既然有心做产品我觉得还是下点功夫优化一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作为一台穿越机居然有7百多克重,在穿越机里是哥斯拉级别,要知道御也就是比它多十来克而已,太过 ...

"为了低延时而采用不压缩方式,需要极高的传输带宽,带来的后果就是图传距离大幅度缩短"这个无知的结论不知道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众所周知AMIMON是2004年在以色列成立的一 芯片公司,前身和以色列军方有联系,专注于全高清无线传输技术开发,并推出了传 输速度更快的WHDI标准。WHDI是基于全球5GHz频谱规定,工作在4.9GHz~5.875GHz频段,频宽占用约为20M(1080i/720P)-40M(1080P),传输速率可达 3Gbps,支持无压缩的1080P图像,可以覆盖30米的范围,可以穿透墙壁,并且延迟小于1毫秒,支持5.1-7.1声道,100K的回传信道。WHDI技术已经拿下了无线高清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就是无线高清唯一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低延时而采用不压缩方式,需要极高的传输带宽,带来的后果就是图传距离大幅度缩短"这个无知的结论不 ...

不知所云,你清楚自己在讲什么???连自己搜回来的一堆东西用是在哪都不知道!WHDI=Wireless Home Digital Interface
飞行器...30米用个毛线啊

网友:
高清图传是未来趋势,国内山寨厂家要加油了

网友:
这才叫FPV

网友:
那一捆如同KFC炸薯条(而且炸煳了)一般的天线真是无比闹心有木有。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这么多天线难道不可以集成么

网友:
分析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作为一台穿越机居然有7百多克重,在穿越机里是哥斯拉级别,要知道御也就是比它多十来克而已,太过 ...

虽然一点不懂穿越机,但你讲到:带宽与传输距离关系的时候,就知道您是高手。

网友(2017-04-30):
以色列人很厉害,那么笑国家

网友:
赶紧还回去吧,正弄坏了咋办啊

网友(2017-06-08):
还不如淘宝上的这个
Holybro Shuriken 180 Pro NAZE32 F3 穿越机套装 整机 FPV竞赛
¥1299.00

网友(2017-09-11):
很牛的样子。

网友:
图传非常强大

网友(2020-04-30):
你好,这款Connex Falcore 穿越机能买到么

网友:
你好,这款Connex Falcore 穿越机能买到么,请联系17673111512宋

网友:
你好,这个能买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