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d7e刷机

楼主(2017-03-21):
都刷了n次了还是这样!显示不全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不一定是显示不全。你看看是不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网友:
刷5.0中文
你这个界面要自己设置

网友:
是不是显示设置的问题?一开机就是这样吗?

网友A:
D7E或者D10首次刷机要刷字库。。。有个字库文件要刷。。。你搜一下教程。。即可

楼主:
开机就这样,进去下一级介面能全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或者D10首次刷机要刷字库。。。有个字库文件要刷。。。你搜一下教程。。即可

教程看了很多,没看到修改字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看了很多,没看到修改字库的

有个字库文件。不是修改。是要刷进去。。。也就是说d固件和原厂字库不通用。会出现乱码。。。你好好研究下。去直升机页面搜D7E。。。或者百度这个固件的字库下载。第一次必须刷两个。一个是程序。一个是字库。

网友(2017-04-24):
没改mcu的中文版5.0吧,我也刷过,开机和楼主这个一样,后来换了mcu直接刷的256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