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摄影后期基础教程——去除雾霾,使画面更通透

楼主(2017-03-21):
雾霾已经成为了常态,不论生活在哪个城市,雾霾只有轻重之分而已。作为一个摄影教程,我并不想讨论ZZ。既然雾霾已经成了客观存在,对拍摄,尤其是风光摄影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在后期处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客服雾霾对画面的影响,去尽量去除雾霾,恢复风光的本来面貌。因此,我将在这篇教程中教你如何为你的照片去除雾霾,使照片更通透。

去除雾霾之后去原片的对比

这是一张我在一个冬季里的中午拍摄的照片。可见原片中雾霾很重,画面中一片灰蒙蒙的。而处理后的照片雾霾的影响很小,画面如同没有雾霾一般,去除雾霾的作用非常显著。

对于拍摄一张满是雾霾的照片,应该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去除照片中的雾霾呢?首先需要先分析一张没有雾霾的照片是什么样的,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库克山

美国大峡谷

大提顿山

通过观察一幅正常的没有雾霾的照片,可以发现,因为受到雾霾的影响,拍摄到的照片亮度会低一些,同时雾霾导致了画面对比度的降低,而低对比度会显得画面不够通透。另外,没有雾霾的照片看起来色彩更鲜艳(饱和度更高),天空更蓝。因此,对于去除雾霾对画面的影响,就需要着重从这几个方向去着手。

处理这张雾霾厚重的照片,不仅需要对RAW格式文件进行处理,还需要通过使用图层对画面的局部进行处理,因此光靠Lightroom是不够的,因为Lightroom不具有图层,所以在这里我将直接使用Photoshop来处理。

Adobe Camera RAW部分

当你把RAW格式的文件拖入Photoshop之后,Photoshop会自动启动AdobeCamera RAW,为了方便,后文中我将简称为ACR。也许你并不熟悉ACR,简单说,ACR就是剔除了图片管理等功能的Lightroom,功能与Lightroom中修改照片部分的功能一致。Lightroom中竖着布局的功能模块在ACR中变成了横排,而渐变和画笔等工具则在画面的左上方的工具栏,除了界面不同之外,其他都是一样的。

Photoshop中的Camera RAW的界面

在这张照片中,因为雾霾太重,所以暂时先跳过色温和色调。在注意直方图的同时,将曝光度稍微调高一些,避免太高导致过曝,我调整到了+0.65。接着提升画面的对比度,这样使亮部更亮,暗部更暗,使得画面更通透,我调整为了+43。

调整完曝光度与对比度后的效果

接下来,继续调整高光至+19,阴影至-16,白色色阶至+18,黑色色阶至-12。这4个参数的调整,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提升对比度,使画面更加的通透。调整清晰度滑块,继续增强画面的对比度,使画面更通透,设置为+38。为了让画面更鲜艳,所以在自然饱和度上增加一些,调整为+41。饱和度也可以增加少许,设置为+13。

进一步调整后的效果

这样就完成了画面的基础定调。接下来的色调曲线可以跳过,因为完全可以留到Photoshop中再去调整,而且Photoshop使用调整图层还有更好的优势,就是能够对已经调整好的设置进行修改。然后在细节模块中,可以给画面加强锐化效果,使得画面更锐利,减少雾霾造成的朦胧感。将锐化的数量设置为48,将蒙版设置为12,避免暗部因为锐化而产生噪点,其余的参数保持默认。

进行锐化后的效果

这样,ACR部分的调整就完成了,点击打开图像,将在Photoshop中打开处理完成的图像。还需要在Photoshop中针对细节部分做进一步的调整。

Photoshop部分

在图层面板下方新建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注意,这里新建的是调整图层,而不是在画面上直接通过菜单图像→调整→曲线中的命令来操作。这里的区别在于调整图层是一个图层,当你继续进行后续处理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回头过来修改之前的参数,而直接通过曲线命令是不行的。另外因为是图层,所以调整图层能够添加蒙版,这样就能够对画面的局部进行细微的操作。

新建一个曲线调整图层

在这个曲线调整图层上,稍微提高亮部的亮度,保持暗部的亮度不便,而降低中间调的亮度。因此需要在曲线上添加若干个节点。最终调整好的曲线如同我的这样,上下两端没有明显波动,中间调有个明显下降的节点。通过这个曲线的调整图层,对去除雾霾的效果做一次基本定调。

给这个曲线调整图层的设置如图中这样

接着,再新建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这次将曲线调整为S型,也就是说加强亮部的亮度,减弱暗部的亮度。不过这样的副作用是会导致下方的建筑变得较暗。因此在蒙版上使用笔刷涂抹。将笔刷设置为黑色,通过按键盘上[号缩小或者]号扩大笔刷调整到合适的大小,然后将笔刷的不透明度调整为10%。这样,通过一点点在下方的建筑上不断涂抹,消除曲线对这部分的影响。

这一步完成后的效果。蒙版中涂抹的区域如同我上图中的这样,曲线的调整如图中所示

接下来,需要让天际线的部分雾霾影响减弱,让这部分的对比增强。。再次创建一个曲线调整图层,略微提高高光部分的亮度,保持中间调的亮度不变,并把阴影部分的亮度降低,整体还是如同一个S型。但是这样还是会对建筑部分造成影响,而且比刚才的更大。因此使用黑色填充蒙版,这样就完全遮盖住了曲线的效果。然后使用白色的笔刷工具,使用10%的不透明度,在天际线的部分涂抹,这样能够使这部分区域对比变得明显,显得更加通透。

这一步完成后的效果。蒙版如中间这张图的方式填充,曲线如右边这样调整

这样,大致的去雾霾效果已经完成了。但是还需要进行细节之处的调整。新建一个色彩平衡的调整图层。首先选择高光,将第一行青色到红色的平衡设置为-3,增加蓝色。第二行洋红到绿色的平衡设置为+1,增加一点绿色。将第三行黄色到蓝色的平衡设置为+3,增加蓝色。然后选择中间调,将青色到红色的平衡设置为-1,将黄色到蓝色的平衡设置为+2。接着选择阴影,将青色到红色的平衡设置为-2,将洋红到绿色的平衡设置为+1,将黄色到蓝色的平衡设置为+2。

色彩平衡调整后的效果以及调整参数

接着,为了让蓝天更蓝,新建一个照片滤镜的调整图层。在滤镜里选择蓝色,然后把浓度调整为18%。这样天空的蓝色就恢复到了本来的面貌。不过这样又影响到了建筑的部分,使得建筑看起来都太蓝了。因此,在蒙版中使用黑色笔刷,在建筑上进行涂抹,直到照片滤镜的影响减弱或者消失为止。

照片滤镜调整后的效果,以及蒙版和参数设置

现在,如果你想要完工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认为画面可以整体加亮一些。因此再新建一个曲线调整图层,这回在高光部分添加一个接点并向上拖,这样画面高光与中间调部分亮度有所提高。这样已经趋向于完美,但是这栋高楼的侧面部分有点太亮了,因此使用笔刷,在蒙版上涂抹,把这部分的亮度稍微降一点回来。

这一步的效果,蒙版以及参数调整

这样,对整张图片的去雾霾的调整就完成了。

最终完成的效果

可以看到,对于去除雾霾而言,关键点并不多,因此也比较好找准方向。但是要调整的好则取决于对具体的照片所需要的调整的数值的量的把握。诚然,这个方法能够一定的去除雾霾,而雾霾造成的能见度的降低,而导致有一些细节并不能被相机所捕获,在后期处理的过程中也是无法恢复回来的。因此,去除雾霾的处理并不能等同于在没有雾霾的场合下的效果。

网友:
这大楼看起来很像南京的紫峰
<

网友:
同觉得想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