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卫星天线与MB对频求助

楼主(2017-03-22):
请有在用DSMX卫星链接MB的朋友帮一下小弟,问题是这样的,按照说明书上的指导插好线及对频插头,按黑色按钮,接电,H灯闪接收机灯闪,开控3秒后接收灯长亮,MB H灯及其它灯交替闪,这样应该对频成功能了吧,第2步设置接收机按步骤选择紫灯长亮后,短按一下设置钮,跳到B灯但刚才的紫灯又变成红灯断电,按说明书上说这是已经完成了接收设置,但问题来了,当我开控接电后跑马灯不停地跑,无法确认中立点,我是第一次用MB也不知这是什么情况,麻烦各位模友看看教一下如何设置才对.

网友A:
40块买个带对频的小卫星吧……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没设置好。跳完b灯以后要一直跳到底,到所有灯闪灯再断电才行

网友C:
要进行通道分配 你仔细阅读说明书的通道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