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电压RX有回传,而动力电压EXT无回传,为什么?

楼主(2017-03-22):
四轴,APM2.8飞控,乐迪AT9,osd,电流计,GPS等连接良好,接收机电压RX有回传,而动力电压EXT无回传,为什么?

网友A:
动力电压还要接线到接收机,才回传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压还要接线到接收机,才回传电压的

电流计连到飞控,飞控连osd,osd连接收机。以前就是这样连的,回传都好好的。后来炸鸡一次,就不行了,电流计也换新的了还不行。osd应该没问题,因为通过它传输的GPS信号挺正常

网友B:
遇到过 我是把飞控软件重新设置一遍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我是把飞控软件重新设置一遍才好的

好吧,那我也试试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第二张图片上的遥控器界面回传的是飞控传回遥控器的各项参数包括电压。
第一张图片上的EXT回传的是动力电池电压,需要连接动力电压回传模块PRM-01.
下面的链接里有连接图与回传的说明书: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product-detail-119.html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7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