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单芯电压,改装的探头,炒鸡好用!

楼主(2017-03-22):
经过本人多次试验测试,bb响误差很大,总电压、单芯电压都有较大误差,所以现在我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池了,并改装了探头,用于测试单芯电压,比用原探头快多了!炒鸡好用!

网友A:
你不能挂上万能表飞吧

网友B:
jst那个头有些宽
可以再想想其他方案,至少得能测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st那个头有些宽
可以再想想其他方案,至少得能测总电压。。。

jst头插进去没问题,另外总电压直接用原探头测就可以,其实只要测出单芯电压,就知道要不要充电了,因为电池正常的话各芯都是平衡的

网友C:
其实吧,测锂电的话得四位半的精度,不过比BB响还是好的多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测锂电的话得四位半的精度,不过比BB响还是好的多的多了

嗯,万用表至少比bb响精确多了,要不然老误导人,很烦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测锂电的话得四位半的精度,不过比BB响还是好的多的多了

一般使用3位半足够了,20V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关键是表要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使用3位半足够了,20V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关键是表要准才是最重要的。

问题就在于,很难确定表是不是准的,四位半主要是确定充电器的,没充满或者过充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市面上的充电器,我还真没找到一个准的,基本都是充到4.1几,倒也比较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挂上万能表飞吧

飞的时候不带,靠大体估摸时间,万用表在地面上用。要是有个准确的bb响是最理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很难确定表是不是准的,四位半主要是确定充电器的,没充满或者过充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市面 ...

表是否精准一般可以通过在正常渠道购买的大牌子的表来保证,像优利德、华仪、胜利的表精确度都是不错的,价格上一般人也都能接受, 不过淘宝30多块包邮的表就要看人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很难确定表是不是准的,四位半主要是确定充电器的,没充满或者过充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市面 ...

需要使用四位半以上精度万用表才能高精度测量充电器的精度。不过其实4.1X~4.2X对电池影响甚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是否精准一般可以通过在正常渠道购买的大牌子的表来保证,像优利德、华仪、胜利的表精确度都是不错的, ...

我的表就是淘宝30元包邮的。。。。看来我得找个好表比对一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表就是淘宝30元包邮的。。。。看来我得找个好表比对一下数据

淘个电压基准吧,对于30块的表来说最便宜的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是否精准一般可以通过在正常渠道购买的大牌子的表来保证,像优利德、华仪、胜利的表精确度都是不错的, ...

我是个优利德的四位半,好几年了吧,也没条件校准,基本当三位半的用了,最后一位应该不是很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使用四位半以上精度万用表才能高精度测量充电器的精度。不过其实4.1X~4.2X对电池影响甚微。

恩,主要应该是防止过充所以故意把截止电压定的略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优利德的四位半,好几年了吧,也没条件校准,基本当三位半的用了,最后一位应该不是很准了。

UT61E吗?好像这款卖的比较好。

网友F:
看起来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不错,顶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挂上万能表飞吧

挂万用表飞还要挂一个读万用表示数的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