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Awesome TS-195 穿越机套装/轻量化碳纤板/2层塔/2205电机(完整上载)

楼主(2017-03-22):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 TS195 套装组件清单 ========
  • Awesome TS-195 轻量化碳纤维机架
  • Awesome 2205 2600kv 电机
  • Awesome 2层塔 : 上层 F3 + 图传 40CH 25 200 400mw 可调
  • Awesome 2层塔 : 下层 4合1 20A BL-S 电调
  • SONY SUPER HAD II CCD 2.8mm FPV镜头

楼主:
= TS195 套装開箱 ========

最近发现市场上有些穿越机架用上一种新的碳纤板,
听说是混合材料,硬度可以 ,但重量比以往碳纤板轻30%以上,
更重要是可製作不同立体型态 , 可以為穿越机架带来更多的不同设造型 !
今次找倒AWESOME最新推出的TS195 套装机套装
其机架就是用上轻量化碳纤维板 ................

先开箱 !

说是套装 , 当然不止机架 !
除了接收机 , 其他组件都已配备好

碳纤维机架部份 ,
有金/银色碳板边选择

除了直板 , 还配备了28度异型机臂 , 2款自行喜好更换

Awesome速战TS-195机架试装 ~
机臂互相紧迫 , 再由铝件及底板固定

异型机臂 , 向下设计 , 主要令桨叶的高度跟飞控接近 , 增加飞行稳定性

机架顶部 , 由4根铝柱支撑  , 空间足够容纳摄像头 及接收机

顶部平面设计, 方便掛上GORPO/山狗及FOXEER LEGEND款式的高清运动录像机

机架试装完成

正X机型 , 轴距195mm

银边效果不错 , 很好看

整台机所有组件都是超轻量的

官方数据, 套装所有东西装机完成只是250g !
很期待 ~

套装裡除了机架,
当然还有Awesome的塔式系统 !
主要由2层板组成

Awesome塔式上层是F3集成图传及BEC !
F3支持CF/BF , BEC5V , 正面带有图传数码显示 ,
轻鬆参调图传频道及功率

背面是图传芯片 , 40CH 25/200/400mw可调 ,
另有摄像头 / 接收机 等等插座 , 装机方便 !
而LED 及 BUZZ 是焊盘的

附带接线 / 固定螺丝柱 及图传天线接头
接线主要是摄像头 / SBUS / PPM / PWM

Awesome塔式下层是4合1电调 !
20A BL-S , 最大支持4S , 商方数据最高可达40A

2层板用配线连接

图传天线接头 , 有直头及弯头 , 本机架适用直头

Awesome塔式有独立发售的 !
之前用过一套在Awesome YOUBI XV-130上
效果很好 , 所以今次多买一套 , 将会装到另一台130小机上 !!!

电机 , 都是Awesome的
银色铝合金, 都是超轻量的 !

Awesome 2205 2600KV

有正反转之分

电机虽轻巧 , 但造功不错, 目测外壳都不算单薄

摄像头 , 橙色外壳

800线 SONY SUPER HADII CCD 配2.8mm镜头

5-22V宽电压输入, 另可接1177的OSD参调板修改摄像头设定 !

套装内 , 还有桨, 是5050*3 , 相当暴力的桨叶

还有图传天线

图传天线是右旋的 , 可屈曲 , 外型都不错 !!!

楼主:
= TS195 组装分享 ========

正式开始装机 ,
先把机臂层组合起来

同时把XT60电源线跟塔式下层 , 即4合1电调焊接起来

4合1电调跟机臂层组合完成

準备套装电机 !
因為不喜欢长长的电机线在机臂上 ,
所以会加上蛇网管套

蛇网管套完成 , 除了美观, 炸机亦不会被桨打断

电机装到机臂上 , 电机线接到4合1电调上

4组电机都完成焊接 , 可先接电池测试一下4个电机有没有叫声

电机电调轻鬆接好 , 準备 塔式上层, 即飞控集成图传板 , 另外準备焊上图传天线直头

焊上LED及BB响

塔式上下2层连接起来 !

开始弄上层摄像头部份

固定好BB及接收机 , 接收机是DEVO的MINI 716 PPM

再加上摄像头及LED尾灯

把机顶都组合好 , 弄好接收机天线及LED尾灯

基本装机完成 !!!

装机完成图 , 多角度

异型机臂 , 银边碳板 , 效果不错

2205 2600KV 电机 , 很暴力

Awesome2层塔式 , 装机太方便 , 轻鬆怖线

摄像头可多角度调较 , 顶部斜板亦方便装高清运动录像机

好了 , 开箱及装机分享完整上载

下次再分享PID设定及其他相片/视频 !
谢谢大家支持 !!!

楼主:
[ FCF其他分享预告 ]

网友:
占坑 ,华硕我喜欢阿瓜的185上至电池的机架

网友:
异形碳板要大兴其道了吗?

网友:
这个比较有特点

网友:
法师傅的大片又要上演咯

网友:
分享下电调还飞控的关键字

网友:
不错,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网友:
穿越机架发展趋势应该是单体壳结构

网友:
叫Awesome 😅這品牌名改得真夠土。還有機架腳搞成彎的,有什麼好處?會比直的強度高?彎的應該比較重,不會只是因為好看吧?

网友:
这设计不错 或许降落更稳 不伤电池 不让电机桨肯泥

网友:
想知道这飞控和电调的关键字

楼主: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