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锁尾怎么调

楼主(2017-03-22):
新买的k8    按步骤调完了   就是不锁尾  怎么调啊       打右就一直往右跑   打左又一直往左跑
       在那调啊    以前也有这个问题 调过一次   好久没用  不知道哪里调了

网友A:
kbar 有锁尾感度通道,该通道对应遥控器某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ar 有锁尾感度通道,该通道对应遥控器某通道

mb才是的吧    有个旋钮调
   k8好像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mb才是的吧    有个旋钮调
   k8好像没啊

k8可以设置一个的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mb才是的吧    有个旋钮调
   k8好像没啊

mb自带3个微调旋钮,第三个是锁尾感度微调旋钮;

此处和之前回复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自带3个微调旋钮,第三个是锁尾感度微调旋钮;

此处和之前回复无关。

嗯

网友:
是不是没选锁定模式,加大尾巴感度试试。纯属猜测,不对莫怪

网友B:
把舵机反向一点就好了,往左应该是往右,你这样肯定不锁尾

网友:
k8可以设置一个通道对应遥控器的一个通道调节锁尾感度。

网友:
这个帖子是k8完整调试。

网友:
450到500锁尾感度都是60                60          60            然后试飞后再根据需要调整

网友C:
最好别动博士帽

网友:
还是用mb把,我之前k8用50油门定速瞬间满螺距锁不住,现在换mb,硬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动博士帽

上次不锁尾就是博士帽里的什么选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反向一点就好了,往左应该是往右,你这样肯定不锁尾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