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门桥版JEEP罗兵汉的OP之路

楼主(2017-03-22):
文/图 KID

目前,攀爬车是用门桥的底盘并不多见,MST那款1/8比例的CFX-W底盘就是其中之一。之前通过开箱介绍过这款底盘:台湾MST 1/8攀爬车门式车桥底盘开箱

第一章 软壳的OP之路

CFX-W这个底盘的轴距为300mm,而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攀爬车的轴距是313mm,想要找到一款合适的车壳就必须对底盘进行改装。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用的是一款313mm轴距的软壳切诺基,改装部位主要是加长了拉杆和传动轴,更换了行程更长的负压避震。

在第一次上路试车的时候发现,由于车壳的尾部没有固定,跑动的时候晃动非常大,所以又在车尾的位置加装了一块木板固定车尾保险杠。

软壳上路视频《泥泞中的切诺基》:

第二章 硬壳的OP之路

当然,作为一个可爱的搞屎棒,软壳并不能满足我内心对攀爬车仿真的进一步探索。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晚上,在一群老司机的怂恿下,我决定给这个底盘搞个硬壳。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TB上动辄几百上千的攀爬车硬壳,对于经济窘迫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价。

好在万能的TB能够急诸君之所急,想诸君之所想。在经过了一番寻觅之后,最终看上了这款带内饰的双鹰玩具车壳。

这款车壳全长475mm,宽210mm,轴距275mm,原形为吉普罗兵汉,本身是款玩具车的车壳。不过由于这款车壳的比例与1/10攀爬车非常接近,做工也非常不错,关键是价格还非常人性化,所以购买这款车壳进行改装的模友也非常多。

双鹰JEEP与切诺基对比

将这款车壳装在底盘上也并不太复杂,只需要改短拉杆和传动轴即可。由于我在改的时候只改了后轮,所以还需要将脚踏板的后端切掉一部分,以免行驶的时候后轮干扰脚踏板。

由于传动轴变短了,所以转动角度也相应的变大了,这样的改变同时增加了传动轴的负荷,原厂的尼龙传动轴容易断轴,遂改换金属传动轴。

由于原厂车轮直径比较大,还容易剐蹭前保险杠,所以前保险杠也进行了切割。

内饰后座也需要切除一部分,用以放置较高的避震支架,同时避震支架也可以给车壳一个侧向的固定点。

车壳的固定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巧合。双鹰的车壳前面的凸起刚好与车架宽度一致,长度也刚好与车架长度一直,所以前固定点直接套在前保险杠的凹槽即可。后部凹槽的宽度比车架略宽一点点,不过这也刚好可以通过上面切割部分做一个测向定位。最后再通过一根扎带固定,车壳就能稳稳的锁死在地盘上,也有利于日常维护拆装。

另外,由于增加了内饰,之前放电池的位置已经被内饰给占据了,电池只能往别处放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将电池放在车壳内,通过之前切割的孔来安排电池接线。不过后来发现这这样做会使重心偏高,行驶的时候轴效应会放大。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将电池放在了仪表盘之前,刚好下面由电机卡主。这样放的好处除了低了重心以外,还顺便腾空了后排座位,内饰看起来也整洁多了。

硬壳上路视频《江边测试RC攀爬车》

第三章 JEEP罗兵汉皮卡改造终章

本来改装到这里似乎就已经到了完结的地步

不过在看过其他小伙伴的攀爬车之后,又做了第三次改造计划。与前两次改造计划不同,第三次的改造计划主要是针对外壳、内饰以及一些其他小问题进行了一个大范围的整改。

原计划把车壳改造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有了目标接下来就是实干了,在没有动手之前的的内心是忐忑的。

首先需要把完整的车顶盖切割成三部分

用AB胶粘牢,腻子补土、打磨之后就成了这样子。

中间的部分也不要扔,可以作为皮卡的货斗。

喷上底漆之后是这个样子。

底漆用这种君士补土即可,粘在ABS塑料车壳上非常牢固,基本不会掉。

装在车上看一下,效果还是不错滴。

货斗和驾驶舱之间还差一块隔板,用了一块额外的ABS塑料搞定。

装上货斗之后的样子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车壳的改装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并没有……

接下来是放毒时间 —— 喷漆

喷漆既是项技术活,也是项艺术活。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不需要喷漆的区域做遮盖处理。

同时,喷漆的选择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模型漆喷罐,这种规模的车壳大概两种颜色各一瓶就够了。

如果是选择硝基模型漆,那么就需要注意油漆与稀释剂的比例。这里在做喷漆的时候便是使用的星影的硝基模型漆,与稀释剂的比例约为1:3~3.5左右,如果太浓的话喷出来的颜料容易变成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太清则着色效果会比较差。

为了防止喷漆的时候自己被毒死,用纸箱和无刷电机做了一个简易的喷漆工作台。(哈哈,佩服自己的想象力!)

为了让漆干的快一点,可以在喷完之后用浴室的浴霸进行烘烤。

最终完成的车壳长这样。

车壳搞定了,底盘自然也要做一些细节改装。原车壳上的保险杠不想要了,换回了CFX-W原厂前保险杠,所以车壳前部的固定方式需要改变一下,这里依然是用的魔术贴。

前面这个凸起实在有点煞风景

搞一排灯杯挡住

最后,在长期的下地测试的时候发觉,车轮在攀爬的时候老是不给力,遂换狗胎。为了让轮胎看起来更有竞技性,所以还顺便把字涂白了。

装车之后像这样

OP总结

正所谓“一入模门深是海,一山还比一山高”,在没有真正动手做这件事之前,我也想象不到竟然也能做到这种水平。虽说距离大神的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至少也已经算是中级入门了。自我感觉还是比较欣慰的。

MST这款车架入手一来到现在,车壳、车架、零件和其他配件就一直处于准备改装或正在改装的中,车子的价值也随着改装的进行而水涨船高。与最开始的玩具车壳、软壳相比,无论是姿态、外形、还是越野性能,在目前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的状态。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还会给它换上无刷动力,驰骋沙场。亦或者只是作为一个静态模型,放在家里展示。但是作为一个模界的搞屎棒,光是这台车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躁动,我们的宗旨是:搞事!搞事!搞事!我们的目标是:直到搞不动了为止……

网友:
你这。。。。。。吊胃口

楼主:
原装车壳是这个样子滴

我想把这车做成这个样子

第一步动刀,把车顶切割成三部分,保留前面和车尾的部分,中间的可以用来做货斗的底。

楼主:
第二步动土,将前面的部分与车尾的部分用AB胶粘好,接缝处不平的地方用腻子填补。

楼主:
第三步喷漆,将腻子打磨平整后,整个车顶盖喷漆,暂时用灰色补土,涂装的颜色还没想好。

第四步补板,题目所说的就是这块板子了,除了这块板子,改装也没有用更多其他的材料了。(胶水和腻子除外)

为了能够顺利的安装车顶,所以这里切割了一部分内饰。

假组效果

楼主:
中间的部分切割成合适的形状用于皮卡后部货斗

安装好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最后将下面多余的部分切掉,打上胶水,改装过程就是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哈哈哈哈哈……

楼主:
拿来做壁纸

网友A:
你这个轮胎改成多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轮胎改成多大的了

原厂是120mm,我最后改成118m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是120mm,我最后改成118mm了

我也买了一个这车架,犹豫刚开始玩攀爬不太懂。就是因为原车120的胎,我半天找不到合适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这车架,犹豫刚开始玩攀爬不太懂。就是因为原车120的胎,我半天找不到合适的壳子。

这个车架不好配车壳,一般都要改轴距,300的车壳很难找到,不过90046的可以刚好,切诺基的软壳,可以在淘宝上搜哈有没得,我最开始用的47的车壳,47比46的轴距长13mm

网友B(2017-04-26):
换电池是个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是个梗啊……

目前还没有比较完美的方案,将就用到起,过段时间再改造哈

网友:
这车做挺好!这人行!

网友C(2017-07-04):
楼主,改短传动轴,需要用多长的啊?后拉杆用多长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短传动轴,需要用多长的啊?后拉杆用多长的?谢谢啦~~

我适配双鹰车壳改的是275轴距的,只改动了后桥,前桥未动。

后传动轴的买的RED MASK RM 金属传动轴85-114mm的,拉杆是买的50mm长和65mm长的拉杆,球头也换成了金属球头,比原装尼龙球头略短大概2-3mm左右,短了可以加垫片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加长,长了的话就把拉杆或者球头割短点嘛。反正装上去之后轴和双鹰的车壳也比较匹配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适配双鹰车壳改的是275轴距的,只改动了后桥,前桥未动。

太棒了,马上下单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