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SU-27板机中的超级战斗机

楼主(2017-03-22):
SU-27战斗机板机先后经过六次改造三次大升级,目前真实战斗机能作出的所有动作及超机动性能都可在此机上实现,可堪称为SU-27板机中的超级战斗机;汉长安城遗址上这条道路:长1200m,宽45m,今天只为SU-27这一架飞机服务,简直是太爽了。经过10颗电池,累计60分钟空中测试飞行效果良好(注:随后根据进一步全面测试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安装翼刀)。

网友A:
你这个带方向舵的啊

网友B:
几个舵机?
怎么设置混控?

网友C:
翼刀?有啥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方向舵的啊

他要做落叶飘,没有矢量发动机只能用方向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方向舵的啊

本来原机没有的,是我自己升级改造成这样的;不过飞起来效果的确非常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要做落叶飘,没有矢量发动机只能用方向舵了

你说的非常对,目前试飞效果非常棒,正准备下一步考虑最后升级加装“翼刀”,最好是方便可拆卸安装的翼刀,随后根据飞行效果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刀?有啥作用?

翼刀就和高级跑车尾部加装平衡翼效果是一样的;飞机上加装翼刀就是可以实现吊机及高速飞行时稳定空气气流的,飞机飞行会更加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舵机?
怎么设置混控?

就是在SU-27原来飞行的基础上再加装两个舵机(一个控制前轮转向,另一个控制尾巴垂翼)就行了;另外就是把垂翼舵机插入第五通道,控制用方向杆(也就是说打方向时前面转向轮和尾巴垂翼一块动作);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第四通道上把前轮舵机和垂尾舵机串连起来也可以实现(如果串起来后垂尾方向错误,那就要用一个反向舵机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11):
牛人,发发视频看看

网友:
能说下什么配置么

网友:
只眼红飞场

网友:
恕我直言,你的飞机结构和设置,你做不了什么动作。

网友(2019-09-17):
不错,开了方向的知做做作会漂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