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玩FPV,装了架宇燕冲浪者X8,高手帮忙指点看看有啥问题

楼主(2017-03-22):
入模已经有一年有余,早就打算飞FPV了,终于买齐了设备,开始了慢慢调试,先装在水星3D上飞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哈,只是飞起来有点吃力,电池还是1300的,一会儿就没电了!

这几天就重买了架宇燕冲浪者X8,看介绍改进了不少,回来一试,是有改进,但也不是完美,内部空间还是不大,想想设备还是装在外面吧,调试起来也方便,尽量装在了不会撞坏的部位 ,老鸟们帮看看,有啥问题还要改进的?
下面这个是完整照,未装设备前,只飞了几次
2212  1400KV朗宇电机,8060桨,4200的达普电池,加高电机座,图传是奥姆威1W 的,鹰眼一体接收机,飞控是U2SG,(DEVO10遥控)整个起飞重量  1.15KG(加上以后准备用的飞萤6像机  1.2KG)

摄像头装在这个位置视觉效果还可以,机头部分包了一层泡沫厚纸,OSD上现在正好看到一点机头,等飞熟练了去掉保护纸,视觉应该完美
这是在水星上的OSD效果,最高只敢飞了70多米高,最远大概只有200米,还没敢脱离视野飞

飞控周围用KT板稍固定了一下,一是保护,二是固定,所有的线也固定了一下,要不太乱了,既难看,也有阻力,影响飞行。

换个角度看看,图传装在了尾部

接收机装在机翼下方

这两天下雨,等天气好了,出去首飞!先在视野范围内慢慢飞,真心想听听老鸟们的建议,看看哪里还有待改进的!
目前已经测试好  失控自动返回(关闭遥控,能自动切换到返航模式),只是还没敢飞出300米外去让他自己返回呢

网友A:
布线真难看怎么不走内部这个机有点不适合FPV ,,,选小胖子吧方便携带内部空间大速度快也能远航4S电池爬高不错。电子设备非常好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真难看怎么不走内部这个机有点不适合FPV ,,,选小胖子吧方便携带内部空间大速度快也能远航4S电池 ...

楼主没装433吗

网友B:
这配置和我差不多,我是F2飞控,装在内部的,外部就摄像头、GPS和图传,你的线要固定好,小心被桨打到,我也是D10控,可遥控800米。

网友C:
这种设备安装方式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等调试和飞行都熟悉了再考虑美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安装方式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等调试和飞行都熟悉了再考虑美观的问题

对的,先能飞好就行了!管他好看不好看呢!
第一目标,能在500米内自由飞行,把返航功能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真难看怎么不走内部这个机有点不适合FPV ,,,选小胖子吧方便携带内部空间大速度快也能远航4S电池 ...

等把这个飞好了   换小胖子,网上看到一款胖子MINI款,不知道咋样?

楼主:
还没装      刚刚玩,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和我差不多,我是F2飞控,装在内部的,外部就摄像头、GPS和图传,你的线要固定好,小心被桨打到,我 ...

谢谢提醒,已经把线固定到侧面来了!桨应该是打不到线了,就是觉得尾管不够结实,网上看到有人插了根碳管在里面,只是我的已经粘好了   也不好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和我差不多,我是F2飞控,装在内部的,外部就摄像头、GPS和图传,你的线要固定好,小心被桨打到,我 ...

你说的800米是用的原装接收机么?极限距离,还是800米内正常都没有问题?

网友:
飞机下面切一条缝 塞一根碳片上去 机身强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D:
跟你的设备一模一样,你咋设置的关控返航啊?

网友:
楼主冲浪者X8上安装的摄像头,要有个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视野看起来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的设备一模一样,你咋设置的关控返航啊?

这个我开始也没摸索成功,后来仔细看了说明书,还有卖切糕的胖子指点终于实现了!
1、一定要有6颗卫星以上才可以
2、主要是遥控上设置,先把手动返航的键设置成功,将第5通道分配一个三段开关,手动成功后,在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对应的三段开关到返航位置就行了

网友:
帮忙顶祝你好运,早日出手

楼主:
按楼上兄弟的指点,下部加了根碳杆,强多了,摄像头的角度也略低了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800米是用的原装接收机么?极限距离,还是800米内正常都没有问题?

当然是原装接收机呢,1002和601都拉距试过,800米开始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