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冒雨首飞

楼主(2017-03-22):
上个星期5.5就装好了,可惜这几天全都满课,就今天下午有点时间,谁想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没办法,我也只能霸王硬上弓了,首飞,看一下飞机状态如何,没想到飞机状态还真不好,尾垂震的都看不清了,降落时飞机震的在地上直跳,回去拆了大小桨,震动400左右,上了尾桨最大震动1500,给我大神看看能否给点意见,新机装起来就这样也是头疼。视频稍后贴出,视频上听声音有点像是尾管里发出的声音,但是回来测试不上桨震动也蛮大的,特别是尾桨,实在有点疑惑。

网友A:
不怕生锈啊

网友:
朋友的7.2大部分装好也是这个问题,kds对装配要求太高了,稍微有个螺丝拧太紧了,或者距离不对了,震动特别大,根本飞不成,本来想弄5.5,楼主的情况看来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生锈啊

弄干了

网友:
我的5.5飞起来垂尾也是看不清 但没有共振的声音 也没你说的异响  飞了10来个起落  状态还不错

网友B:
1伞齿盘与伞齿的间隙,2尾管里面的3个传动轴轴承是否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伞齿盘与伞齿的间隙,2尾管里面的3个传动轴轴承是否安装到位,

尾管轴承距两端12厘米,按照说明书上来的

网友C:
问下你起飞右偏吗?我的7.2起飞严重右偏,一直往左掰着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你起飞右偏吗?我的7.2起飞严重右偏,一直往左掰着副翼

我的也是

网友:
kds5.5大齿盘精度不够,导致主轴旋转起来轻微摆振,看十字盘动态晃动就能证明。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原厂十字盘旷量略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偶买了两个原厂十字盘、一个sab570十字盘,无论怎么调试,结果高度一致,都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

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

网友:
测试震动最好是悬停测,在地面测没什么意义

网友D:
接收机和陀螺仪不妨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和陀螺仪不妨水吧。

所以只飞了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E:
kds这个尾桨夹是可以移动的,有点像雷虎的设计,需要看一下两边桨夹是否对称,尤其是距离中联的距离,如果不对称就稍微转一下尾桨夹的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s这个尾桨夹是可以移动的,有点像雷虎的设计,需要看一下两边桨夹是否对称,尤其是距离中联的距离,如果 ...

这点也注意到了,我把两边的螺母都拧的已经拧不动了

网友F:
粗壮的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壮的尾管~~~~~~

其实很薄

网友G:
尾桨夹与尾桨分别做一做动平衡和静平行!做好后不上大小桨全油门看震动,没震动就再上尾桨再看,一步一步排查!我的老款kds700刚装好时也是这问题,排查后一样爽飞!没有调不好的机子!只有调不好机子的人!也没有任何一款飞机能做到完美的!不要怪KD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桨夹与尾桨分别做一做动平衡和静平行!做好后不上大小桨全油门看震动,没震动就再上尾桨再看,一步一步排 ...

昨晚又调了,现在带尾桨震动500以内,还没上大桨,不知道上了大桨震动会不会飙升

网友:
这机要是出个600改装套件,估计也可以大卖。

网友:
现在的学生真有钱

网友:
要生锈了

网友H:
震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震动解决了吗?

还没,现在悬停震动2200最大震动2900

网友I:
多花点心思,这个机器比较麻烦,但是可以调好的。我以前上空悬停可以做到500以内
你这个带尾桨振动还可以,上大桨这么大,不会是螺距不一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现在悬停震动2200最大震动2900

确实有点大,解决好了,反馈下问题。看上这个机器,但是kds对装机的要求太高了。不像亚拓的螺丝对其只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花点心思,这个机器比较麻烦,但是可以调好的。我以前上空悬停可以做到500以内
你这个带尾桨振动还可以 ...

螺距是正负12.5 是一致的

网友:
我的5.5也是 尾垂震动厉害,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的7.2垂尾有时候也会震

网友(2017-06-09):
不爱惜东西

网友:
5.5较于7.2稍微好一些。7.2简直太垃圾了,托还多。。。  其实是一台特别不可靠的机机。但5.5设计的还可以,但也要注意大齿的安装,否则扫你不商量。

网友J(2017-09-18):
新手请教!5.5首飞,遥控左右摇杆怎么操控飞机才能正常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请教!5.5首飞,遥控左右摇杆怎么操控飞机才能正常飞起来?

先练模拟器

网友K:
怪不得小勇要出5.5,哈哈。好吧,这样说吧,遇到一台震动大的飞机确实头疼,按理说,飞机越大,震动应该越小才对,我的X3原来震动1500左右,炸一次后,就变1000以内了,你要不要试下这个方案。

网友L:
5.5还不错呀!飞着没啥毛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5.5还不错呀!飞着没啥毛病呀!

我的也没出过问题了,到手xl520大问题没有,小毛病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怪不得小勇要出5.5,哈哈。好吧,这样说吧,遇到一台震动大的飞机确实头疼,按理说,飞机越大,震动应该越 ...

看来是炸了后安装手法和技术上升了,

网友M(2017-10-30):
请问楼主你的5.5尾桨容易点地嘛 我的小机精彩打到小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