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闲置了一年,今天上电推油门只能飞20厘米高

楼主(2017-03-22):
如题,然后再推油,转速也不会继续提高,还会慢慢降下来,我换了电机也是一样的,然后看了遥控设置也没有问题,请问有可能是哪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池 还有插头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同意楼上。我飞110也有这种情况,又买了四块,但有一块还是差些。唉,电池质量差次不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我飞110也有这种情况,又买了四块,但有一块还是差些。唉,电池质量差次不齐。

你一定要把电池和电调改用Mini T Plug
原来的插头很快老化,Mini T Plug 效果相当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要把电池和电调改用Mini T Plug
原来的插头很快老化,Mini T Plug 效果相当好

原来是这个原因,长姿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要把电池和电调改用Mini T Plug
原来的插头很快老化,Mini T Plug 效果相当好

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的改装无刷机全用这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原因,长姿势了。

而且几个准备报废的电池也可以回报正常,当然不可跟全新电池比较,但巳令人十分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的改装无刷机全用这种头。

其我一早巳准备好更换mini T plug,只是自己太懒,不想干修理的事情.
现打算把所有小机也更改插头,如果mcpx 和 nano cpx 也可以改用mini T plug的话便更加好

网友D:
原来如此,学习了,那就是充电不方便啊…两个插头并联么?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学习了,那就是充电不方便啊…两个插头并联么?

我没有做并联插头,不过并联插头比较容易制造
你可以先改一个电池测试效果
但我做了这个6s充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做并联插头,不过并联插头比较容易制造
你可以先改一个电池测试效果
但我做了这个6s充电线

专门的充电线咯~这个主意不错~~我去试试看

网友:
基本可以判定是电池不行了,换新的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确定了,是电池不行,换新电池就可以了,我现在正在改mini t插。还不知道改了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确定了,是电池不行,换新电池就可以了,我现在正在改mini t插。还不知道改了会不会有改善 ...

反正发现电池有问题,楼主可以改一个做试验,其实我都是跟据高手提示才决定用mini T插。
我有几个准备报废的电池停用了很长时间也可以回服正常,总之你不要把有问题的电池掉去,
等日后有时间再改也可以。因为改mini T插是须要很多时间。

另外我的测试结果如下:
hcp80 - 动力没有太明显分别,但倒飞时比较以前稳定,而且尾电机不再甩尾
nano cpx(无擦电机) - 飞航时间延长,同样倒飞时比较以前稳定
hcp100 / mcpx - 感觉没有太大分别
xk k100 - 有十分明显动力増强,飞航时间延长

所以自觉改mini T插似乎对无擦电机比较有利

网友:
电池电机没问题就是主板了,我的也是,换了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