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空中抽风。。。何故?

楼主(2017-03-22):
自稳模式起飞,空中切换为GPS模式,过了一会儿,突然抽风,跳起舞来了,然后就炸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日志还没查看呢

网友:
看着好可怕的样子

网友A:
丢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星了吧

GPS 8n呢,刚开机瞬间搜索到14星,难道中间丢星了?

网友:
有可能……我没出现过,我用的pixlite

网友B:
跳舞的时候你应该立即切换自稳模式

网友C:
可能振动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振动太大了吧?

没有明显大振动呀,一般振动飞控的自理能力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舞的时候你应该立即切换自稳模式

管用吗?你的意思是跳舞是GPS在作怪?

网友C:
你查一下飞控振动的记录,感觉就像是你的哪一块设备固定不太牢固飞久了松脱导致整机振动变大而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用吗?你的意思是跳舞是GPS在作怪?

不一定,但是gps可能性大些吧,震动值也要看看

网友D:
pid调大了 , 高空遇风反应过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调大了 , 高空遇风反应过敏

看来只有调用日志才能找到真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飞控振动的记录,感觉就像是你的哪一块设备固定不太牢固飞久了松脱导致整机振动变大而炸机

好 正在查看日志

网友E:
8n14颗星不算多的,昨天下午18颗星飞行,第一次上天正常,隔半小时后也是18颗解锁上天,大概二十秒多的时候猛得向后仰一下,然后又平稳了,过了几秒又来一下,赶紧切定高下降,这时注意到星数只有8,还不稳定.回来看日志曾有瞬间是0,而且位置信息漂移有几十米.14年在家测试GPS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位置漂移一里多时间持续几小时,所以一年里总有点时间是姨妈来看望GPS的时候,我们只能祈祷别在关键时刻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8n14颗星不算多的,昨天下午18颗星飞行,第一次上天正常,隔半小时后也是18颗解锁上天,大概二十秒多的时候猛得 ...

我擦,我的也是猛得踉跄一下,然后我发现飞控自救企图回稳,但它失败了,最后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擦,我的也是猛得踉跄一下,然后我发现飞控自救企图回稳,但它失败了,最后炸了

要是掉星的话 , 该设定掉星便 自动转换定高模式 , 这个还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掉星的话 , 该设定掉星便 自动转换定高模式 , 这个还不懂吗?

我没设置,我是apm飞控,通过地面站设置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