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摄像头怎么了

楼主(2017-03-22):
突然之间就没图像了,屏幕全变成灰色的了。一开始还好的,线断了以后,我把线再接上,就变成灰色的了

网友:
线断了没接好,或者是暗断

网友:
有强迫症的人看到这个就想  赶紧扔了。。

网友:
应该是线没接好。
看看焊盘是不是脱落了
在反面看看有没有其他焊点。换个焊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