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会修电机的大神给看下

楼主(2017-03-22):
电机型号ep1804,kv2100.
出线从根部断了。能修的大神私我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网友:
用铜线焊接,处理好绝缘,能转,看看电机发热不

网友:
可以重新绕线,但是这个电机有必要吗?

网友A:
拆开自己绕,我电机都自己修复的,拆的时候注意下就可以成本维修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自己绕,我电机都自己修复的,拆的时候注意下就可以成本维修很低的

你的铁芯是怎么拆的

网友A(2017-04-25):
引用 网友B:
你的铁芯是怎么拆的

五金店买两个3MM 或4MM 的长螺丝顶电机屁股呗,我是有迷你车床,直接车了个跟芯子一样粗的铝棒慢慢敲出来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金店买两个3MM 或4MM 的长螺丝顶电机屁股呗,我是有迷你车床,直接车了个跟芯子一样粗的铝棒慢慢敲出来 ...

装回去要上胶吗?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
1   拆机,重新绕线。
2 拆机 重新焊接引出线。